一个奇怪的接地问题(100元酬谢,略表寸心)

楼主(2008-10-13):
小弟的一个机器上有接大地的端子,开关电源的接地端与大地和机器外壳连接,外壳是金属的,主控制板和LED面板在机器的不同位置上,两者用扁平电缆连接,在已经生产30中27台一切正常,仅有3台出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不连接机器的接大地线时一切正常,而连接地线后前面板LED数码管显示闪烁严重,根本看不清显示的数据,但主板单片机工作是正常的。现在小弟很着急,请大家帮助,谢谢!

楼主:
小弟现在很着急,哪位大哥能帮我解决酬谢100元

小弟现在很着急,哪位大哥能帮我解决酬谢100元,钱少了些,略表寸心,谢谢大哥!!

网友A:
建議臨時措施

建議臨時措施: 把不良的三台重新組裝,再不行的話與其他ok的機器調換下部件看是否會變好==一個工廠端產品工程師的建議

网友B:
暂时纸上谈兵

没有亲眼看到lz的情况 暂时纸上谈兵 不一定对

我怀疑开关电源不合格的原因  安规Y电容不合格  泄露电流太大

采用合格的开关电源 或者把现在的安规Y电容更换为耐压大的

楼主:
感谢以上两位大哥的关注

感谢以上两位大哥的关注,我使用的开关电源是知名厂家的啊,还有认证呢。

网友C:
有认证算撒,蒙牛、三鹿还是免检的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公司也偶尔有,不过都是直接换掉控制器

估计是和负载有关,反正那东西不值钱,没心思花太多精力去查原因

楼主:
请问5880527大哥您说的控制器是什么?

请问5880527大哥您说的控制器是什么?设备的两个板子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啊。

网友D:
就三台啊,用基本的代换法.把好的一台同有故障的一台逐个

板子换一下,换到哪个好了,估计就是这个板子了.

网友E:
你看看是不是电缆,或电缆接口的问题。

网友:
也是自己生产的板子,负载是步进电机驱动器

有时换步进电机驱动器还更管用

网友F:
感觉是电源的问题

,,,,,,,,,,,,,,,,,,

网友G:
可能是前面板与机箱的绝缘不够,用绝缘垫垫高试试.

网友H:
电气绝缘要求达不到,PCB的地的面积也不够

PCB整个电位在浮动。

不用金属拄,用塑料拄安装PCB。

网友I:
几个可能:

(1)将MCU复位电路中电容的容值提高一个数量级,看此时工作是否正常
(2)将电路板从固定处拆下,确保与机壳无关联,看此时工作是否正常
(3)将已经确认好机器上的开关电源电源对换,看此时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J:
!

单片机的管脚上接上拉电阻,或显示板上接滤波电容试试看。

网友I:
还有,楼主,你的显示板是用的什么电路

楼主:
谢谢以上大哥的关注!

谢谢以上大哥的关注,我的显示板就是595带的数码管.
另外,开关电源的外壳、机壳、大地三者连接到一起则出现这个现象,如果只将机壳接大地,开关电源外壳悬空则没有这个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K:
感觉多半是开关电源影响

控制板和外壳之间接一个电感看看~

网友H:
你的"大地"和大地概念不一样

你说的大地,是指外壳接外部的地。通常这个外部的地要求非常严格的,比如要求金属桩打入地下N米(忘了),并且和你外壳的金属连接线阻抗几个毫欧。
如果是这个情况,你的机器做法是可以的。但实际很多场合不是。
所以一般做法是两层地,一个外壳和电源AC地,与大地连。一个是内部工作地,是悬浮独立的。

楼主:
哦,谢谢讲习所大哥!

我这里说的大地,是我机器上三端插座的地线端子。
现在更严重的问题产生了,有时上电的时候会出现空开跳闸的现象

网友L:
分别测量故障机和正常机的工作电流。

测量开关电源前的交流工作电流、开关电流后的直流工作电流。

最后把正常机和故障机的电源相互调换,看看哪种组合还出问题。

网友M:
电机有问题

网友N:
一般的做法是不能直接接在一起。

我做自动化仪表的,碰到的干扰问题比你要多,一般处理就是隔离,但是隔离也会出问题,如果用变压器线性电源,一般没有问题,如果是开关电源,要注意隔离只能隔直流,而不能隔交流,所以也应该甲交流泄放电路。开关电源的壳体是与其输入级滤波电路接在一起的,如果你不能把这个即可接0电位,那最好的把法就是将其悬空,或者加入泄放回路。

网友O:
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那时候是设备一接大地LCD就花屏。后来把电路的GND与机壳绝缘就行了。。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开关电源的直流输出或者直流GDN与大地之间有交流电压。。这种现象好多电源都有。。

网友P:
估计是595的问题

估计是595的问题,以前做显示屏的时候遇到过,可以代换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