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如何产生随机数?

楼主(2008-10-13):
(无正文)

网友A:
用keil提供的rand函数产生

网友B:
用硬件吧

网友C:

这种外部事件单一的程序好像是说,timer或者 rand函数产生的随机数
都是伪随机数,要想产生真正的随机数恐怕需要硬件了!就有点麻烦!

做个噪声电路,然后ad采样获得!---这么复杂恐怕小的系统不划算!

网友D:
上电后主程序前

开一个计数器,自动装入初值的模式,不开他的溢出中断,然后不要管它了,什么时候要随机数到里面去取就是了。

网友:
怎么会是伪随机数

你每次都是去读TL0呢,然后两次读到的8位组合成一个16位来看看

网友E:
我还真用过AD

DSP的12位AD采一个大温漂电路,出来值有上百的变化量。。
反正有16路之多,就拿出一路来做个事儿了。。。

网友F:
软件做不到真正的随机

用软件也许真不到真正的随即,如果用时间作为随机数的种子,而在软件执行一个完整的循环时间是固定的话,那就做不到随机,如果执行一个主循环的时间不是固定的话,那用时间作为时间种子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网友G:
需要外部条件的参与

   若系统是一个没有外部条件输入的系统,则无论程序怎么写,总是确定的。

网友H:
定时器设置一个计数变量

可以载定时器内部设置一个计数变量作++运用,程序里面读该计数变量就行了,好像C中rand()函数也是这样实现的,以前用过  好像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