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米求助:晶振突然停振有那些原因?

楼主(2008-10-14):
自己做了一块LPC932的最小系统板,发现板上的晶振会突然停止振动,换了好几个晶振都这样?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

管脚是否有虚焊?
有的片子不稳定,以前用过一个片子碰一下晶振,系统就不跑了

楼主:
RE

管脚我检查了好几遍,没问题,8块板子有2块这样

网友B:
是不是 设置成内部晶振了?

网友C:
对于这类故障,救火车很感兴趣。

请楼主仔细检查,排除掉低级错误。
如再有问题,我就给你置顶。请更多的人研究。

网友D:
是不是进入了低功耗停机模式?

网友E:
给个电路看看

个人感觉是你的电源设计有问题(复位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