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去抖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07-07-10):
(1)功能:16个按键,用于投票,在60s内16个人中的几个可能同时按下,可能没有规律地先后按下;
(2)方案:现在考虑用独立式键盘,但去抖好像不好做,若数量少可以用定时器,也考虑过专门用片单片机做每个键盘,但感觉很浪费;
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说了半天,不知你有什么问题,要干什么...

网友B:
做这样的投票按键,可以不用做去抖

在有效的60内有接触就算数。

楼主:
三楼说的有道理,准备投票期间直接检查I/O口的状态

如题!

网友C:
用定时器扫描,使用独立状态字的延时去抖

网友B:
3楼漏了一个“秒”字

应该是“60秒”。对不起:)

网友D:
消抖

   个人比较认同6楼的解决方案。

楼主:
关于去抖

彼此独立可能同时被按到的按键若数目少可以用定时器去抖,但16个目前还没有想到好的办法对16个键同时去抖?

网友E:
搞笑,32个也能软件去抖……

LZ在想什么?

网友E:
提示一下:不要考虑同时去抖,考虑按位消抖即可

按位消抖的话不管多少个键都可以处理(当然,你的IO和MCU要能跑开才行)

那种说不需要消抖的话,俺只能当成一个美丽的谎言……

网友F:
我觉得用硬件触发器比较可靠,只要按下,触发器就触发

然后就一直保持。 如果是做抢打的话,还要去锁定其它触发器.

最后通过一个清除按钮将所有触发器复位.

网友G:
最简单的抢答器就是用74574加二极管,既可靠又不需写软件

哦HOHOHO

网友H:
我来说两句,大家给看看

给每个键建立标志,读到对应位就置位对应标志。同时设置定时器比如说5ms中断,然后在中断里累加一个计数器。当任何一位标志被置位的时候记下当时的计数器值,只要时间间隔在计数器加2之后还能读到这个键那么就认为已经按下了!

网友I:
同意

同意14楼朋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谢谢大家的回复,特别是14楼的16个键无先后顺序和抢答之说,只需时间到确认是否投票(按下)即可。还想问下5ms去抖时间是否有点短,大家一般去抖设置多长时间为宜?

网友:
3-5ms

60s16个人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