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楼的在显示你自己是牛X吗

楼主(2008-10-14):
我现在做了一个tc35的东西,用上位机串口调试,tc35启动就有sysstart这个字符串发送出来是什么意思?
如何调试好我的tc35,好像是发送个“AT” tc35就能回复个“OK”是吗?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吗,帮帮我啊,广告的朋友清走开。

网友A:
看at指令集... 先看...再来问问题...

楼主:
AT指令我当然看了

AT指令我当然看了,我都打印出来了,但是我用上位机用串口调试软件,不管发送什么给TC35,都没有回应。 但是我的模块启动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找到问题出处了!

我的问题不是出在我这方面,出在我使用的调试软件,我原来使用的串口调试软件发“回车符”有问题,我换了个串口调试软件,现在好多了。
谢谢楼上(除了3楼)各位朋友。

我说3楼的,你要是明白就告诉下,不明白就别在这装明白。

网友B:
这个破问题还在这里说别人!

我当时自己弄的时候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摸索的!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现在调试成功了没??

我开始调的时候,都是用超级终端。。。。

楼主:

我现在调试差不多了,我也是一点点摸索的。来这里问,都没有高手!!!
高手有来这的么?
我什么时候说别人了? 我只是不喜欢那种教训人的语气。

网友D:
用 串口通V3.22 吧 ,想发什么数据就发什么

  ASCII、16进制、10进制、中文、不可见字符  混合发送

  可存储多条自定义数据......方便AT命令测试

  AT

网友E(2011-08-29):
我现在好像让它出现那个字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