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10-14):
请教高手:
    1.步进电机的最高转速能达到多少呢?我所用的Ministep-DK615给的代码规定的最高转速为1300整步/ 秒,此电机为两相双极性、转子齿轮数为5,我计算了一下,这样的话转速能达到3900转/ 分,好像不太可能啊,,,,
    2.由于转子所停的位置不一致,而系统初始化的时候是统一的从固定的绕组的电流大小和极性,这样让步进电机刚开始转动一个精确角度的话就会产生误差,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谢谢!

网友:
我只能达到每分钟一千转左右

加一个回零

楼主:
能说清楚一点吗?

加一个回零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机械回零,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动作

用以消除各种误差

网友A:
步进电机几个线圈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

所以“系统初始化的时候是统一的从固定的绕组的电流大小和极性,这样让步进电机刚开始转动一个精确角度的话就会产生误差”说法是不对的,转动要靠驱动时序差,而不是固定的电流。
电机启动确实有个误差,是机械配合间隙误差。这个误差也存在电机反转时刻。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估计是产生的脉冲宽度不均匀产生的。

最好是TIME的IO输出,较好的是TIME的自动加载,最差的也忌讳的也是初学者最只会用的TIME中断中加载定时值。

楼主:
恩,,,学习中

“转动要靠驱动时序差,而不是固定的电流。”但是在固定的位置就会有相对应这个位置的电流去使电机转动,因为不知道转到什么位置了,而系统初始化后是通过第0个位置的电流去驱动它,所以会产生初始误差,,,,是不?

“机械回零,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动作”,是不是在初始化的时候加一个驱动电流,是转子回到一个固定的地方?

楼主:
请教

“最好是TIME的IO输出,较好的是TIME的自动加载,最差的也忌讳的也是初学者最只会用的TIME中断中加载定时值。”我所用到的好像就是第三种,通过定时器中断调用计算后的加载值,为什么很忌讳呢?前两种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A:
都是教科书的错

楼主:
遇到的问题

我的电机老是走不好第一个角度,譬如我让它走90度,它会先往回走几度然后往我要求的方向走,实际角位移只有70度左右,是不是步进电机启动时都会有一个误差?

网友B(2009-07-12):
还是不明白

六楼所说的机械回零时什么意思?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