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8-10-14):
#include <REGX51.H>
#define TIMER0_COUNT OxEE11

const seven_seg[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timer0_tick,i=0;

static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TF0_VECTOR using 1
{
TR0=0;
TL0=(TIMER0_COUNT & 0x00FF);
TH0=(TIMER0_COUNT>>8);
TR0=1;
timer0_tick++;
if (timer0_tick==200)
{
i++;
if(i==10)i=0;
timer0_tick=0;
P1=seven_seg;
}
}
static void timer0_initialize(void)
{
EA=0;
timer0_tick=0;
TR0=0;
TMOD=0x01;
TL0=(TIMER0_COUNT &0x00FF);
TH0=(TIMER0_COUNT>>8);
PT0=0;
ET0=1;
TR0=1;
EA=1;
}
void main (void)
{
 timer0_initialize();
while(1);
}

这段程序为什么不能编译???????
请解释下 !

网友A:
re

很简单.
我复制了你的#define TIMER0_COUNT OxEE11

发现你写的OxEE11是字母o 不是数字0

改成 #define TIMER0_COUNT 0xEE11 就可以

楼主:
谢谢!

请问下!是怎么看出来是字母而不是数字的!
keil 有这个功能??
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