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些手持仪器选用哪种型号单片机适合??

楼主(2007-07-10):
硬件:做一些手持仪器选用哪种型号单片机适合??
要求功耗很低,可以的话要有LCD驱动,带EEPROM,当然性价比要高
听说义隆的功耗低是不错的,有没有比义隆更好的?

网友A:
TI的呀

如题~~

楼主:
TI的哪一个型号呢

TI的哪一个型号呢??

网友B:
应该是MSP430系列最适合了。

网友C:
EPSON

EPSON的MCU应该比TI的电流更低
有4BIT/8BIT/32BIT的不过不上量的话,EPSON可能不会理你

网友D:
EPSON的4/8/16在国内连技术支持都撤了……

MSP430,MCP都可以

如果是4BIT的MCU,那就找EM把(注意不是EMC)

网友E:
用4位的

裸片邦定,经济实惠:)

网友F:
看看C8051F

带有a/d可以采集电压电流甚至温度sensor
带有usb接口,偏于和pc连接,甚至带cc2201带rt45网络接口可以直接接网络,
封装很小。

网友G:
C8051功耗大.

网友H:
谁说C8051F功耗大...

网友G:
说功耗低,应该是430了.

网友I:
430太贵了啊

网友J:
你能做出来功耗这么低性能这么好的单片机你也可以卖高价

网友K:
确实很难兼顾.

网友H:
430有几个人在用呢,发个问题一个星期都没有人搭理你...

网友L:
真能忽悠,也不说是什么手持仪器如何选

温度计是手持仪器,GPS导航仪也是手持仪器,这两种手持仪器能用一样的单片机吗?

网友E:
那倒是

说在点子上了!

网友M:
主题描述不清楚

手持设备当然要考虑低功耗的问题,而其他要求都不清楚。

低功耗的芯片,一般都出自大厂,如:Philips、TI、freescale、三星、瑞萨等。

可以根据使用情况,还可以在不使用时自动断电,可以更加省电。

网友M:
省电产品首推Philips

大家都知道Philips的手机最省电。

再就是TI的产品,其电源管理IC在行业内很有名的。

网友N:
要说手持,选MSP430吧,功耗很低

网友O:
台系单片机

如果工作环境不恶劣,可以考虑选择台湾单片机,功耗不错,功能强大,带LCD,价格低廉

网友P:
虽然没用他,因为不做手持,还有些台湾的也可(计算器PDA之类的)

网友Q:
430很好

发现论坛里用430的确实不多。可以去利尔达或左格的论坛上去看看。

网友R:
用freescale的单片机吧

   EMC性能出众,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