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的JTAG

楼主(2007-07-11):
我用的IDC10
1,TCK, 2,GND 3,TDO 4,VDD 5,TMS 6,nSRST 7,Vsupply 8,nTRST 9,TDI 10,GND
但是以上的封装定义大概不对阿,好心人能不能告诉一下阿

网友A:
C8051Fx系列其实是C2接口,比JATG更简洁...

只用两个IO,一个是C2_DATA,一个是C2_CLK,其中C2_CLK与RESET共用,实际只占用一个IO,C2_DATA也可以做普通IO,但是调试时对IO应用有影响,脱机运行没有影响,如果有多余的IO,建议C2_DATA只用于调试,这些IO的接法有些特殊,请参考DATASHEET...

网友B:

1-3.3V  2,3,9-GND  4-TCK  5-TMS  6-TDO  7-TDI  8,10-un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