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我用jtag跑avr程序...

楼主(2007-07-11):
跑一段程序就自动停止了,不是复位,是在程序中间停止了,没啥规律,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就仿真是stop,下载到片子里就没事了

是不是avrstudio的设置问题啊???

网友A:
有很多外设是仿不了的...

楼主:
不是仿真不了,而是

在仿真时,使用jtag,点运行,没设任何断点,程序会自动停止,在点运行,程序又接着跑,跑一段又停.而且是没有规律的停止.请问哪位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不是外设影响的?

楼主:
不是,因为以前这块板子就可以仿真

而且我去掉jiag,程序可以跑起来.这说明程序已经下载到芯片里面了.不知道啥原因,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