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防**是不可能的

楼主(2008-10-14):
程序写完了,产品也开发出来了但是不敢卖。
程序的架构采用任务调度机制,中型大小的程序,代码部分100K左右,全部代码放在flash里面,主控MCU有一小段MASK ROM,相当于引导程序。上电后会从Flash里面读入代码,然后将代码放在XRAM里面执行(IC的设计可以决定此机制是可行的)。从flash里面载入不同的代码段可以实现多任务之间的调度。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由于MCU是已经固化死了程序,不可修改,那么全部代码放在flash里面,随便哪个公司只有把flash里面的东西读出来就可以直接用了,那么所有的努力就没有价值了,请问怎么解此问题?

网友A:
re

初学者路过帮顶

网友:
那意思是要整个编译器在里面了

象PLC的原理一样

网友B:
还是老老实实重新设计吧

是自己的设计,重新再来一遍没什么难度。

楼主:
重新设计不太现实

一个100多k程序,七万多行重新来过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程序的代码放在外挂的flash里面。MCU里面是放不了代码的。

网友C:
不知道你是什么CPU,要是可能放一部分到MCU里面吧

网友D:
。。。。

貌似没有任何办法。不管怎么加密,最总进入MCU的都是不加密的

网友E:
接口已经是公开,怎么加密也可以从接口读出,然后在接口仿真一个XRAM的模块就OK

网友F:
不可以先将程序加密后放入Flash里吗?

引导程序读取Flash后经解密再存放在XRAM里执行

网友G:
增加解密难度只能自己做引导程序

网友H:
嘿嘿

设ID,如果不是批量的话,就每台机子都搞唯一一个ID
只有flash里的ID和MCU里的ID相同,才能运行,不过呢,比较累,批量生产就是麻烦事,,

STM的ARM就有唯一ID,我就看中他这个,嘿嘿嘿嘿

楼主:
针对以上回复

MCU从出厂时引导程序已经做成掩膜的了,也就是说MCU已经不可以再次烧写了,因为MCU里面根本没有可以用户使用的ROM了,但是有64K的XRAM可以使用,程序运行的机制是将FLASH里面的机器码载入到XRAM里面执行。根据任务的不同载入不同段的机器码。
是需要KK级数量的批量生产。
难题是只要买同样的MCU,然后再买一个产品,将该产品的FLASH里面的数据全部读出的话就可以自己重新烧FLASH了,技术也就被盗了。

有一个解法就是:再加一个非常便宜的OTP性的MCU,将加密与解密的任务交给这颗MCU,这样做可以部分防止被COPY的问题,但不能全防,因为加的这颗MCU也可能被别人解出来。越便宜的IC保密机制也就越差。还有KK级的数量也就面临增加了很多成本。

网友I:
流行的MP3方案都是同楼主的一样的

基本上所有的程序都是放在NAND FLASH里面的.
只不过他们的主要手段还是控制IC.
如果你没有能控制到IC的手段的话,那么就只有加一颗很便宜的MCU,或者就该MCU来替代其中的一些标准IC做到成本控制.例如,我们有一个产品是用的小点阵的LCD屏幕驱动,我们就不用标准的LCD驱动IC,而是找一颗带有LCD驱动的MCU来代替,这样成本就不会增加太多.

网友D:
....

有一个解法就是:再加一个非常便宜的OTP性的MCU,将加密与解密的任务交给这颗MCU,这样做可以部分防止被COPY的问题,但不能全防,因为加的这颗MCU也可能被别人解出来。越便宜的IC保密机制也就越差。还有KK级的数量也就面临增加了很多成本。
------------------------------------------------------------
不明白有什么用处?
你再怎么加密,程序还是要在掩膜MCU中运行的,由于MCU程序是固定的,没有解密功能,所以MCU读程序时,已经是解密状态。仿制着只要在MCU总线上进行监测,就可以把完整程序读出来。

网友J:
要是能支持iap,也有办法

找一个有唯一id,有加密功能,不能**的安全芯片,在板上设定一个跳线开关,出厂前跳线都插上,
程序检测到跳线插上,读安全芯片的id,然后运算,然后写flash,出厂时拔掉跳线,程序检测然后在做一记录,

读程序的人因为没有安全芯片,flash读出来也是错的,

网友K:
那找MCU厂家问问。。

实在不行,换厂家。。。

网友L:
技术人员也这么多虑?

是需要KK级数量的批量生产。
难题是只要买同样的MCU,然后再买一个产品,将该产品的FLASH里面的数据全部读出的话就可以自己重新烧FLASH了,技术也就被盗了。

有一个解法就是:再加一个非常便宜的OTP性的MCU,将加密与解密的任务交给这颗MCU,这样做可以部分防止被COPY的问题,但不能全防,因为加的这颗MCU也可能被别人解出来。越便宜的IC保密机制也就越差。还有KK级的数量也就面临增加了很多成本。

------------------------------------------------------------------------------------------------------------------------------------------

KK级数量,几百万,那一定不是什么高档产品,想克隆者也一定不是技术很强,不然,不会想去克隆。既然这样,那就抹去MCU的型号呀(市场有一种象涂改液那样的可以轻易抹去,便于量产),当然,这是下下策。

不过,老顾忌别人克隆也未免小家子气了,哈哈,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真想克隆,你也没招,MICROSOFT厉害吧,番茄花园不一样克隆?!

搞好你的销售,售后服务,品牌,即使有人仿冒,又如何?说不定,仿冒者还能帮你把蛋糕做大。

等你有了经济收益,就可以重新设计增强版,那时候再来考虑这些也不迟。

网友M:
同意LS的,技术上不好做得,就从销售上想办法,呵呵

比如U盘,上贴一个认证标签等,
不要钻牛角尖,

网友N:
只能换内部带FLASH的MCU,别无他法

外部FLASH + 内部RAM 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保密的

网友O:
KK级的量,为什么不做硬掩模?

假设有2万美元的掩模费,要求你一次定货4个WAFER,这也没多少钱啊?何况KK级的量掩模费是可以退回来的啊。

网友P:

方法只有增加破解的难度和成本
flash程序加密,然后在flash和cpu间加个解密芯片是没啥用的,人家可以从你解密芯片和cpu之间的总线中读取正确的程序,并且这个成本很低
至少需要在程序中增加另外的识别程序,在程序的执行过程中去访问解密芯片,根据一套算法,判断解密芯片是否是正版的,最好解密芯片中有唯一ID.
由于你本身设计的缺陷,只能这样了,还有就是看看是否有可能在外围设备中想办法

楼主:
回复以上

确实是低端的产品,是可以去找IC原厂做掩模,但那只是下策,可能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17楼WOAILYMD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L:
多谢夸奖!淹模和抹去IC型号殊途同归!

前者是花钱别人做;后者是开工资产线工人加班做。

网友Q:
在FLASH与XRAM中加个障碍

在FLASH与XRAM中加一个GAL或CPLD,在这里面做做**,当然成本高了,也不是很完美的加密

网友R:
如果量大的话,订货时可以要求厂家按照你的要求印芯片的

抄板的人根本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芯片,比磨片强多了。

网友S:
哈哈,主意还真不少,混合着用比较见效

网友T:
只有用些小计,蒙蒙外行了。

对内行人,肯定防不住地。

网友U:
支持使用otp的方法

这个以我之见存储加密,然后用otp解密出来用咯,成本会增加不少倒是真的。。。

网友V:
加一颗加密 IC

增加一颗加密 IC ,在上电后主 MCU 送一串随机数据给加密 IC ,加密 IC 经过一个算法后返还一串数据给主 MCU ,主 MCU 验证其数据是否合法,如不合法,则不执行后面的程序。验证过程也可以在程序运行的中间进行。我这边有现成的加密 IC ,价格也很便宜,KK 级别的话 <=0.8元/PCS 。

网友W:
KK级!~~

向工厂定做某元件,规定某项参数指标与行业标准不同。
你的程序可以检测出这项指标值。如果该参数符合要求,那么为正版,不符合就为盗版。

比如某器件的谐振频率,某电容的充放电特性。

器件的选择要和产品的功能无光,指标的选择要出其不意。

网友X:
新手过路顶!!!!!

新手过路!!!

网友Y:
看来是怕用的人来抄袭~

   是不是怕你的客户解密你的板子~  感觉你这个产品不是很常用吧~  你给你客户测试~ 结果他测试完后解密了~  你就也没第二个人卖了~  17楼考虑的太长远了~  如果是那种应用比较广的产品可以~  建议你加一个BUG在里面~ 哈哈~

网友Z:
不明白

现在的ARM那么流行,但ARM加密好像不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