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4是不是可以直接用串口烧写程序?

楼主(2007-07-11):
(无正文)

楼主:
帮帮忙!

在线等!

楼主:
说是要用一个专门的软件。

不知道是什么软件?

网友A:
S可以吧...

网友B:
普通的89C54

不加硬件可能不行吧

网友C:
re:

AT89c54不能,STC,SST的可以

网友D:
里面没有BSL(固件引导程序)

SST89C54这种芯片出厂时没有BSL,SST89e58有,如果你要用SST的软件来连,就要在里面烧入BSL,可以上SST的网站去找

网友E:
C54不行.S51,S52也不是串口的.SPI烧写.

网友E:
STC是串口的.

楼主:
我用的就是stc89c54

不知道怎么写呀,是用keil就可以写吗?还是用其他的什么软件?
高手帮帮忙!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F:
晕,STC有自己的烧录软件!

这都没搞清楚,干吗用STC的单片机啊

楼主:
手头只要stc的单片机

STC有自己的烧录软件!叫什么呀?

网友B:
到STC的网站去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