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无法解决....

楼主(2008-10-15):
开第三个帖求助~~
坛子里有人做过智能电池的么?能不能跟俺说说I2C跟SMBus究竟有没有什么很需要注意的不同之处,是那种没有注意到就完全调不通的毛病......aaaaaa,好晕啊。。。。。

读智能电池,SMBUs,发器件地址能收到ACK,就是能寻到器件。但是再发指令就无法等到ACK了,如果是I2C的程序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真焦急啊。。。。。。。。。

楼主:
就是试了很多方法了

到现在为止试了很多办法,不知道思路在哪里了,迷糊透了。

这个I2C程序是直接用硬件来实现的,读EEPROM完全没有问题的。用示波器看到的波形没有什么问题。速率大概是50KHz,跟用TI的调试工具EV2300看到的波形几乎一样,只是每个字节之间的空闲时间要长很多,有800us的样子。(试过缩短这个时间到100us左右也是没用)

本来想用软件来实现,依照EV2300的波形画一个瓢出来的,但是软件写的I2C速率怎么也只有1KHz的样子,网上看到说SMBus只能工作在10K~100K之间,确实,我写的这个软件I2C连器件地址发过去都没有反应。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现在就是没有了思路,哎哎~恳请前辈们指点一下方向......

网友A:
...

再仔细看看datasheet时序图,检查程序...
这种问题通常还是要靠自己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