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8-10-15):
我在自己的一套系统中用到了ds18b20温度IC,嵌入的软件也是通用得象教课书式的程序,可在实际测试中,读到的硬是16位1,如此问题竟花了一天都搞不定!
  不知问题在那,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先谢了!
   急死人的

网友A:
是否片子本身的问题呢?

我初次试24C04,换了三套程序,更换了两回片子,近乎绝望中换到第三个片子时,这才正常,建议先查是否片子的问题!

网友B:
时序有问题吧。。。

估计初始化命令都没有过。。。

楼主:
谢谢 原野之狼

网友C:
把程序贴出来一起分析下

楼主:
补发

  今天用示波器仔细量了DQ的波形,存在信号和读写时序都是正常的,可就是读出来温度总是在64,32, 8, 4,2,0 度交替变化,不只是不是片子坏了,明天到华强北多买几个片子来试试!
  写进去的0XCC,0X44,0XBE我一位的对了,都是正常的,可读出的波形就是不对,真实奇了怪!

网友D:
源程序

我有源程序,要不要研究一下

楼主:
又一歪歪如方便的话,贴出来看看,先谢了

网友E:
看看爱迪生研究灯泡的故事吧!

我们经常是研发出一个可以上市的产品之前,实验室会堆积一大堆的样品,有的是器件的原因,有的是程序BUG,有的是焊接的原因,有的是......,总之,简单的产品一遍OK,稍难的要多些失败,更难的再多失败还未必成功;还有,功能出来是一方面,符合各种认证标准又是一方面;符合国标是一方面,符合UL认证,CE认证,世界各国认证,又是一方面。

一句话,研发无止境,研发无高手,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学习袁隆平院士99%的时间是在田间度过的!

网友F:
18B20的时序很严格。

可能晶振11.0592M和12M的差别都不行。
按你的晶振算一下时序吧。

网友G:
时序嘛

KEIL里软件就能看算时间延迟.
我同学也没用示波器,网上搜的程序,自己读明白了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