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和数字地

楼主(2008-10-16):
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啊?什么时候能接到一起,什么时候又必需分开接啊?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

我认为
数字地是给各个点的电压提供了基准参考点,必须稳定
模拟地只是提供了电流回路,不是基准,不作参考,不是很稳定,
要是把数字地核模拟地放在一起
结果就是参考点不稳定
很容易出现读取信号错误
我认为,任何时候都分开最保险
要是模拟信号本身很小,改变也不激烈,倒是可以共地的

网友B:
2楼的老兄是从哪里学到这个的理论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楼: 不知道对不对

我认为
数字地是给各个点的电压提供了基准参考点,必须稳定
模拟地只是提供了电流回路,不是基准,不作参考,不是很稳定,
要是把数字地核模拟地放在一起
结果就是参考点不稳定
很容易出现读取信号错误
我认为,任何时候都分开最保险
要是模拟信号本身很小,改变也不激烈,倒是可以共地的
==============================

  实际上搞过数模混合电路的都不会这么想,因为模拟电路对地线噪声相当敏感,尤其是放大电路,如果接地不好。放大出来的信号噪声会很大。玩功放时不同的接地点出来的声音会有很大不同就是这个原因。

  数字电路对噪声不敏感,而且他本身工作时就会有很大的噪声。

所以楼上刚好理解反了,设计时应该优先照顾模拟电路,尽量让模拟电路的电磁环境最优。至于数字电路只要噪声不超过0,1的电压门限就不会出错。这也是信号数字处理比模拟运算抗干扰能力强的原因。

===============================
模拟地只是提供了电流回路,不是基准,不作参考,不是很稳定,

=============================
这句话就更不知从何说起了,模数转化电路关键部分就是模拟电路,你试试用一个基准不稳定的A/D电路做个东西,看看要不要被客户退货。

网友C:
o

要分开也要结合起来看哈哈ls说的有道理

楼主:
谢谢回复

谢谢大家的回复,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D:
分开是防止数字地对模拟地的干扰

分开是防止数字地对模拟地的干扰,
2楼的理论似乎有点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