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款单片机实验仪如何(内置USB2.0 零资源占用仿真

楼主(2008-10-17):
硕飞科技(前伟纳电子)推出的ME850单片机开发实验仪,内置USB2.0接口仿真器,不占用资源,极速单步仿真。具有直接嵌入到keil的烧写功能...

楼主:
上位机软件与支持器件列表

上位机软件截图:

可以支持实验和开发的单片机型号

ATMEL 51系列及AVR系列(一)

ATMEL 51系列及AVR系列(二)

DALLAS 51系列系列

NXP(Philips) 51系列系列

SST 51系列系列

Winbond 51系列系列

网友A(2008-12-14):
还是直接硬件调试爽

比如C8051F,FREESCALE S08...

网友B:
还是JTAG调试省钱省心

现在都转向学ARM去了,51仿真的确很麻烦.

网友C:
不能仿真帶CAN控制器的51单片机。

广告说的太夸张了。差点买了。

楼主:
能够仿真带CAN控制器的51单片机的仿真器要1000元以上

如周立功的TKS B系列仿真器

网友D:
用了才知道。

我用的是万利的 ME-52HU。

楼主:
独特的直接集成到keil的下载功能

ME850完美实现了与Keil无缝整合,在keil中即可实现程序的编译、硬件仿真、并能在keil中通过点击“load”按钮直接下载代码到目标单片机的Flash中运行。(目标单片机可以直接放到ME850主机上,也可以通过ISP线连接你自己的目标板)

方法很简单,安装接口文件到keil的安装目录下就可以使用了,下面是设置过程

1.点击菜单 Flash->Configure Flash Tools...

2.按下图设置,选择SOFI ICE52 Emulator/Programmer

3.点击上图中的Settings按钮,选择要烧写的芯片,现在用的是AT89S52,如下图设置

4. 程序编写以及编译通过后,直接点击Flash->Download或者点击工具栏标有LOAD的那个图标,即可启动ME850的烧写功能对芯片进行下载操作。

下图为编程进行中

下载完成,进行校验

校验通过,芯片开始运行代码

编辑、编译、下载一气呵成,不是一般的爽!

网友E:
好!

很喜欢那个手提箱,说真的,这就很吸引初学的

网友F:
很夸张哦

网友G:
估计

在学校还有点销路,对上班的人来说,这个完全无用.
大家伙都去学ARM去了.

网友:
拎着这个东西去现场我怕被人笑掉大牙

在公司里又没必要整个这么好的手提箱

网友H:
同意12L,只适合做学校的市场...

网友I:
学生是买不起的,不过看上去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外部尺寸220x170x42mm,

还是比较小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