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请帮过忙,用那种型号的继电器能够代替PR401继电

楼主(2008-10-17):
(无正文)

楼主:
各位大哥:救命啊,用那种型号的继电器能够代替PR401继电器

网友A:
你得先说说PR401继电器的参数

楼主:
电路图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gg

楼主:
图弄不上去啊,我再弄弄

楼主:
怎么把图弄上去啊,上传半天都不行,只有298K啊

楼主:
就是这个电路中的继电器,想换其它型号,那种合适?

网友B:
先确定性能再找继电器厂家替换

从这个图里看不到多少决定继电器替换的信息,建议:

1、根据原产品和原理图确定出原继电器如下指标:线圈电压(AC?DC? 多少V? 线圈功率(电阻)),触点数量型式(常开?常闭? 一组?2组?);封装尺寸?

2、电话国内宏发继电器,国外TYCO的销售人员或者FAE,把1告诉他,他就会帮你推荐替换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