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89C669如何在大于64K空间中编程

楼主(2008-10-17):
P89C669内部有96的FLASH。使用keil编程,具有PK51.
按周立功的方案
将程序分配为以下几个文件:
main.c
i2c.c
scaletable.c
inter.c
其中inter.c为中断服务程序,放在comm bank中,
main.c 放在bank0中。
其他文件放在 bank1中。
采用Hex-386方式编译通过。可以下载到单片机,却不停的复位。用周立功的
magicflash查看,发现生成的HEX文件为126KB,已经大于可编程区域。
但是如果将上述文件都放在bank0中编译,结果只有59K。
因为要在下一步程序中使用669的高32K空间,因此想请教各位大侠,如何解决。

网友A:
怎么还有人用这个东西

网友B:
P89C669不用分bank吧

看资料96KB本身就是线性的,不需要分bank吧。

楼主:
不分不行啊

常规51只能访问64K程序空间。在669中为了能访问大于64K的部分必须分bank。

网友B:
P89C669就不是常规的51

P89C669是51MX的核,非常规51也,可以直接访问达8MB的程序空间。
你在Keil中应该选P89C669作为目标器件,这样Keil才能生成51MX指令。
当然你要分bank也可以,因为它本身就是兼容常规51的,但我想飞利浦设计这个绝对不是为分bank来应用的。

网友C(2010-02-09):
qing wen 1#:
       Jie jue le 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