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P122.TIP127达林顿管

楼主(2007-07-12):
 请问一下哪位用过TIP122.TIP127达林顿管.在不加散热片情况下1.5A电流会不会击穿.资料上说最  大  2A

  还有一个问题.检测一个涂了黑色物体的返光通常用什么传感器.和电路.和小车沿线前进一样的道理.

没有返光就是0或1.   谢谢

网友A:
看封装了

220的话持续应该就是0.3W左右吧
127我记得是5A的最大电流吧

网友B:
1.5A电流会

1.5A电流会

网友B:
1.5A电流会损坏

达林顿管饱和压降1V多,1.5A时有1.5瓦的功耗,不加散热片,TO220的封装长时间肯定受不了。

网友C:
通常

我们通常用反光方法作检测,总是把对象涂上白色银蛇之类。
楼主把它涂成黑色,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考虑?

楼主:
反光

   一个长的不修钢圆管在中间一个芯捧上移动,芯捧上涂成黑色,不修钢圆管
移动到可以检测到黑色时,说明走料结束.自动关机.不修钢圆管为被加工物体.

网友C:
哦。是这样:)

楼主:
用了好几天了

已经用了好几天了,没有问题.注塑机也是用的TIP122.TIP127

网友C:
那就行啦:)

散热板大点,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