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输出电路,三极管用8050时总觉得不可靠,请大家看看..

楼主(2008-10-18):
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控制后面的继电器吸合等等应用都没问题。
但是刚才不知道从哪看到的帖中说8050的Vce是25V,而目前输出后端接的是24VDC,所以我觉得很不放心...当时选8050不用9013就是因为它的大电流,这回有点迷茫了,况且用8050已经成功工作了一段时间,没什么问题出现...
另外那个O_R17(10K)电阻,我把值取到了3K也能正常工作,那么这个值到底是大些好还是小些好呢?

楼主:
图上有个地方没标清楚...

负载是继电器时,一头接+24V,一头接E0,我忘了把负载画进去了...

网友A:
R17不宜过小

网友B:
我觉得问题不大

只是如果是我,倒会把470取值为200

楼主:
...

To Mr.红心j
    我老板说用3K足够了,我改成10K的,看来还改对了。。。。。

To Mr.woymoon
    电阻取值取成这样是因为系统侧供电用的是2W的DC-DC以及一个LDO,只好处处省了...取470毕竟也勉强可以正常关断导通(因为负载是继电器,速度很慢)
    3.3V-1.035V(TLP521正向导通电压)=2.265V
    2.265V/470欧=4.8mA
    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安全隐患没~~

网友C:
楼主:你老板是Pspice还是Datasheet?

他说是多少不管用,自己按器件要求来算。
8050的耐压自己查,要是余量不够,就得换,没什么好商量的。

网友D: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