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超级倒塌且又很弱智的现象

楼主(2007-07-13):
最近农忙来不及审板子,想排板是位接近10年功力的老手.
而且232排版部分估计都能背出来.

所以出板时第1件倒塌的事---232排成了双列直插,我晕糊~~~
现在是表帖的年代了,双列直插价高了几倍!!!

算了,做完实验赶紧该板...

我又晕糊了~~~

这次用的5V系统,他照抄的是max3232.

按理说也行,232在5V下用1uF的电容,3232在3.3V下用0.1uF的电容.

我晕~~~数据可正常接收无误码,但数据死活发不出去!!!

怀疑是程序的问题,这个找呀~~~找到晕水...

没办法将TTL侧的TXD和RXD短路自环测试,结果正常.
又在232电平侧的TX和RX短路自环测试,结果正常.

我倒~~~

拿村里破旧的示波器和万用表一测---晕糊!!!---RX信号只有-5V不到.
但能看到数据的波形是对的.(废话!!!232电平侧结果是正常的)

一般232侧的电平应该在+-10V左右.

无奈想是否是那4个0.1uF电容太小???

换成1uF的电解电容一样"照舅",俺晕---"十五没到怎么小孩开始打灯笼了"

看来下午要买个232试试了~~~

郁闷之中...用了许久的3232在5V下就倒下了???

晕了...只好在求助各位大人了~~~

菜农在此有礼了...

网友A:
max3232输出最小±5.0V

网友B:
一般而言换芯片即可~~~~~~~~~~

楼主:
哈哈~~~我"痛斥"了"倒塌一词"的缔造者一番---结果又被他倒塌!

我实际早对他说过---双列直插就是为实验方便,焊板时一定要焊座(至少在实验阶段).

他说我是---事后诸葛亮,如此简单的232还搞不定,板子还要焊座???
           整天口中喷涌的是我缔造的"倒塌",当初真应该先让你付
           "倒塌"的使用版权费.

我倒了~~~晕糊了...无奈,遇见如此倒塌是非的人俺能怎样???

只好拉下老脸求助各位了~~~

因为想换芯片他也不给俺换~~~

网友C:
我有一块扳子也是这样~~~``

超级终端调试,可以发送数据,就是不能够接收数据!!!!!!!!!

楼主:
焊了3块,2块都一样,另一块给俺"报了仇"

哈哈~~~5V输出短路,正板的芯片都焊全了~~~

"倒塌者"问俺问题出在那里???

俺"快乐"地回答:

可能电容短路,可能稳压管击穿,可能...可能...

最好的办法---让此板报废~~~

哈哈~~~爽呀~~~

网友D:
他不换,你自己换不就得了?

网友D:
你如果想把DIP换成贴片的,

如果不想重做PCB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做一个小转接板,直接把DIP转成SOP/SSOP什么的,然后用插针焊到原来的PCB上即可。

楼主:
板子做的不多就放弃了此种想法

做多了肯定要这么干~~~

网友E:
本地有方言曰:"倒台"

本地有方言曰:"倒台",原意为破产、关张等,也泛指各种失败。是否是您老“倒塌”的原型?

网友F:
倒塌的Max3232

   我也遇此倒塌的事,最后换成SP3232就搞定的,最近的Max232也有不好使的,估计是最近总下暴雨,水货泛滥.

楼主:
这个不是俺的"原创"~~~问题还未解决

楼主:
俺用的就是SP3232CPE~~~

网友G:
懒人做事就是没有办法。

换个232或3232 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刚买回来~~~准备换

不行的是max3232cpe,又买了几个max232.

楼主:
奇怪的数据阵列

发送0x00~0xff收到的数据很奇怪,"U"怎么变成了0xaa???

好象是波特率不对???俺可是用马老师书中的算法,而且在M8L/M16/M32用得都没错呀!

0x0000: FA F6 F2 EE EA E6 E2 DE DA D6 D2 CE CA C6 C2 BE
0x0010: BA B6 B2 AE AA A6 A2 9E 9A 96 92 8E 8A 86 82 7E
0x0020: 7A 76 72 6E 6A 66 62 5E 5A 56 52 4E 4A 46 42 3E
0x0030: 3A 36 32 2E 2A 26 22 1E 1A 16 12 0E 0A 06 02 FE
0x0040: FA F6 F2 EE EA E6 E2 DE DA D6 D2 CE CA C6 C2 BE
0x0050: BA B6 B2 AE AA A6 A2 9E 9A 96 92 8E 8A 86 82 7E
0x0060: 7A 76 72 6E 6A 66 62 5E 5A 56 52 4E 4A 46 42 3E
0x0070: 3A 36 32 2E 2A 26 22 1E 1A 16 12 0E 0A 06 02 FE
0x0080: F4 EC E4 DC D4 CC C4 BC B4 AC A4 9C 94 8C 84 7C
0x0090: 74 6C 64 5C 54 4C 44 3C 34 2C 24 1C 14 0C 04 FC
0x00A0: F4 EC E4 DC D4 CC C4 BC B4 AC A4 9C 94 8C 84 7C
0x00B0: 74 6C 64 5C 54 4C 44 3C 34 2C 24 1C 14 0C 04 FC
0x00C0: E8 D8 C8 B8 A8 98 88 78 68 58 48 38 28 18 08 F8
0x00D0: E8 D8 C8 B8 A8 98 88 78 68 58 48 38 28 18 08 F8
0x00E0: D0 B0 90 70 50 30 10 F0 D0 B0 90 70 50 30 10 F0
0x00F0: A0 60 20 E0 A0 60 20 E0 40 C0 40 C0 80 80 00 00

网友H:
建议先用简单的收/发程序产生确定的信号,确认硬件是否无误

然后再分别查软/硬件

我用的max3232还行,尚未发现问题

网友I:
用202

用202吧。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J:
.

你不是焊接了两块板吗,用PC的双串口,试一试

网友K:
同意楼上的 估计是单片机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A:
程序换回GCC试试看~~~

不会是IAR玩过头了吧,哈哈~~~

楼主:
超级倒塌结案---水货淹倒了水人~~~

我晕!!!

楼主:
我倒!!!水货还13元1片.真够当土匪的!!!

楼主:
哈哈~~~路通了~~~看还有什么能挡住菜农做菜鸟的心情???

网友L:
晕,13元???你还真有钱啊

先去21搜下价格啊,就算不准也能参考嘛!
相关链接:http://www.21icsearch.com/defaultP.asp

楼主:
村里宰人没商量---谁让俺住在村里呢???

那个"倒塌"一词的缔造者被人这次是彻底的倒塌了~~~

网友L:
唉,常在村里走,还被村里宰??? 鄙视ing...

楼主:
很羡慕外面的世界~~~

村里的AVR销售几乎没有,最近还能有些现货,不过几乎都是2.5被以上的价格.
而且很难找~~~

批量才到外地邮购...

所以很羡慕那么"大好的江山"~~~

俺要是有你们半点的条件,先搞个"导弹"玩玩~~~

有时真的想俺的脑浆白流了~~~

网友L:
"导弹"是啥? 啥是"导弹"啊???

网友I:
果然是水货作怪:)

网友F:
选Max232,就冲它价格低

  这水货外表还很光鲜,不易认出来,我都把这类留个样,下次上市场时,见到这种菜货,掉头就走。

网友M:
Intersil和Sipex的不行?几块钱而已嘛。

网友N:
Silabs产品中国制造--C8051F单片机服务平台

             Silabs产品中国制造--C8051F单片机服务平台
    C8051F网络是silabs MCU C8051Fxxx系列最大的中文网站,免费为网友提供给类学习资料、应用方案,同时还提供各类开发工具、C8051F单片机、外围集成电路、配件等为广大工程师提供一站式服务。
   现本网站推出silabs MCU 全系列开发板,该开发板尊重silabs开发板设计原理,提供全部silabs公司资料,为广大用户提供最全面最经济的开发工具。
   本站同时还推出最新的适配器EC8,EC8除具有最新版本仿真器的功能外,在外观上更小巧精致,EC8主体只有2*6.5CM大小(U盘大小)、USB线缆采用了申拉式大小只有1.2*9。硬件调试可使用 Keil 的 μVsion2、 μVsion3 环境或 Silicon Laboratories IDE 环境。
   C8051F单片机是性能最佳的8位MCU,我们致力于打造C8051F单片机中国门户网站,欢迎访问http://www.c8051f.com

网友O:
真是看得俺倒蹋了...

如果真是maxim公司的max3232,它在3.3v和5.0v下用的电容配置是不一样的。比如,3.3v时,四个外围电容均为0.1uf,但是5V时,一个是0.1uf,三个是0.47uf

网友P:
呵呵...水货这么多?

网友Q:
MAX3232+105电容没什么问题

几天前我做的一个东西,供电电压可能是3.3V 也可能是5V.MAX3232说了它的供电电压可以兼容3.3V--5V,于是选了它,5V测试时没有任何问题,用的4个电容是贴片的105电容.

网友R:
5v的用4个104没有问题的

网友S:
靠,买个CD打头的也没那么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