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函数如下,不明白

楼主(2007-07-13):
有一函数如下,不明白,请高手指点!调用时是否可也用指针取argument?如何调用?
Uint32 mmc_read_response (void)
{
   Uint32  argument;
   ((Byte*)&argument)[0] = MMCMD;    /* dummy index read */
   ((Byte*)&argument)[0] = MMCMD;
   ((Byte*)&argument)[1] = MMCMD;
   ((Byte*)&argument)[2] = MMCMD;
   ((Byte*)&argument)[3] = MMCMD;
   return argument;
}

网友A:
这是强制指针变换...

网友B:
?!

把一个32bit的int型变量拆成4个char.
强制转换!

网友B:
!!!!!!!!!!

和这段CODE功能一样。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char *)&arg;
    temp[0] =...

网友B:
????????

不好意思

temp = (unsigned char *)&arg;

网友C:
这是一种偷懒的写法,不建议采用

建议用下面的写法,这也是C语言中引入union的初衷。

Uint32 mmc_read_response (void)
{
   union {
     Uint32  argument;
     unsigned char carg[4];
   } arg;

   arg.carg[0] = MMCMD;    /* dummy index read */
   arg.carg[0] = MMCMD;
   arg.carg[1] = MMCMD;
   arg.carg[2] = MMCMD;
   arg.carg[3] = MMCMD;
   return arg.argument;
}

网友D:
hehe

  还是这样明白些,高手总爱搞些花的。。

网友E:
不建议用union

程序移植有很多的问题。

网友C:
请zjf0000明示程序移植是有什么问题?最好有个例子

个人认为,如果union有问题,那么使用指针的问题会更大。

网友F:
union是标准C语言

union是标准C语言
zjf0000为什么说移植会有问题?能说说吗?

网友G:
哈哈~~~union处处可见~~~WINDOWS的API中很多~~~

俺做菜鸟处处用~~~

class SystemObj
{
private:
    unsigned char Count;
public:
    SystemObj(void);
    void Init(void);
    void PortInit(void);
    void LedInit(void);
public:
    volatile unsigned int RamTest;
    union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ystemFlag;
        struct
        {
            unsigned char MainExecFlag: 1;
            unsigned char EInt0ExecFlag: 1;
            unsigned char EInt1ExecFlag: 1;
            unsigned char Timer0ExecFlag: 1;
            unsigned char Timer1ExecFlag: 1;
            unsigned char Timer2ExecFlag: 1;
            unsigned char UsartTxExecFlag: 1;
            unsigned char UartRxExecFlag: 1;
        };
    };
};

网友H:
我觉得:正好相反,用union正好可以避免union移植问题

编译器也能得到最好的优化

网友I:
big endian v.s little endian

网友C:
I agree "big endian v.s little endian" may cause problems

But using pointers may cause the same problem as union.

Come on, give me more examples.

网友J:
都整些英文,忽优不会英语的

  本人觉得6楼平常人的的写法很规范,值得提倡。这种应用存在大小端问题,用C语言时要根据编译环境与单片机的特性进行定位,一定要心中有数,C51和LPC2114就不一样。

网友K:
同意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