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多个单片机系统稳定的问题

楼主(2008-10-19):
小弟从事单片机时间不久 向大家请教

系统大概由20-30片单片机组成 可能都有超频 比它所允许的最高外部晶振高1倍不到(这里仅仅谈的是条件 不一定是原因 大家别被我误导了)

1.所有单片机上电连接的灯是要等500ms闪一次 当大家统一用外部晶振的时候 同时上电居然都不一致 所以我在每块单片机上电都延时100ms才一致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2.有些时候单片机会突然停止工作 为了检查是否发生虚焊 我用手仅按在外部晶振输入的0欧姆上 单片机可能会继续工作 或者彻底不工作了 重新焊接0欧姆电阻 还有这问题 请大家发表意见

3.系统不是很稳定 有些时候单片机工作稳定 有些时候则不是 不知道和程序有没有关系(按复位键后 不稳定症状可重现) 还是硬件结构应该加入什么模块 我就不是很懂了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答:

1.复位电路的时间不可能完全一致,单片机开始工作的时间由下列几个时间组成

电源上升速度+复位电路延时+(片内BOR延时)+(晶体起振时间)

即使用复位芯片,复位延时可能也不一致,如果是RC,则差异更大

2.你的外部晶振是指“钟振”还是“振荡器”,如果是“钟振”,检查激励功率和匹配电容是否合适,如果是“振荡器”,则怀疑虚焊。

3.从现象上,怀疑这是一个与硬件相关的软件BUG

楼主:
小弟非常感谢

回答一下好心人的问题

1 我使用的复位电路仅仅是个抗抖动的开关

2 我用的四pin的振荡器 所有可能的节点我都焊接多次了(因为曾经出过这样的问题 所以比较小心)

3 请教一下 关于硬件的软件bug一般指那些?小弟不是很懂 所以请您列举一下

网友B:
没有你这样的做法

不出问题倒叫人怀疑。
你就不能加一个同步信号给每个MCU?
还都公用一个外部晶振,负载都几乎带不动。

楼主:
在软件上面有什么防干扰的?

网友C:
不了解

但怀疑软件上有BUG,跟踪一下出现问题的条件吧

网友D:
乱成一锅粥。

网友E: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比它所允许的最高外部晶振高1倍不到

楼主:
楼上的哥们 所用芯片肯定有个工作的最高频率

 我用的频率是其两倍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