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M 假货太多

楼主(2008-10-19):
(无正文)

网友A:
看Datasheet上关于芯片标注部分的内容

网友B(2011-07-07):
找原厂或者专业分销商

网友C(2013-06-17):
Maxim的假货比其他厂商的多得多。
切身体会。

网友D:
定一个柜台,别换

网友E:
渠道很重要

网友F:
除了找MAXIM一级代理商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不少贸易商拿的所谓原厂货,拆机料比较多,重新编带后就是原厂都无法从包装区分。

网友G:
假货蛋疼死你,让你欲哭无泪啊,有时候原因都找不到。上次买个TI的OP,指标差了一千倍,我RI。

网友H:
MAXIM的 485假的不少,可以去digikey 艾睿 之类的公司买,虽然贵点,但质量有保证

网友I:
尽可能不用他的货。

网友J:
深有同感,后来232,485,422接口类IC全部转EXAR,INTERSIL了,假货还是较少的。也看到不少公司用ST,TI的。识别方法真是无从提起,只能说,货比货。在公司搞来料多了,就精了,一看是华强北散柜来的,都不怎么看就说是假的,居然很多次都帮换了。柜台肯定心虚啊。一般第二次的来料就不一样了,外观都差好远。当然,有可能第二次来料也是假的。只是假得更真了。

网友K(2019-09-24):
是啊 好东西 都是有人模仿 我们要擦亮眼看,

网友K:
我来分享一下 如何辨别真假货

网友K:
区别原装正货和翻新货的主要方法是:
1、看芯片表面是否有打磨过的痕迹。凡打磨过的芯片表面会有细纹甚至以前印字的微痕,有的为掩盖还在芯片表面涂有一层薄涂料,看起来有点发亮,无塑胶的质感。
2、看印字。现在的芯片绝大多数采用激光打标或用专用芯片印刷机印字,字迹清晰,既不显眼,又不模糊且很难擦除。翻新的芯片要么字迹边沿受清洗剂腐蚀而有锯齿感,要么印字模糊、深浅不一、位置不正、容易擦除或过于显眼。另外,丝印工艺现在的IC大厂早已淘汰,但很多芯片翻新因成本原因仍用丝印工艺,这也是判断依据之一,丝印的字会略微高于芯片表面,用手摸可以感觉到细微的不平或有发涩的感觉。
3、看引脚。凡光亮如新的镀锡引脚必为翻新货,正货IC的引脚绝大多数应是所谓银粉脚,色泽较暗但成色均匀,表面不应有氧化痕迹或助焊剂,另外DIP等插件的引脚不应有擦花的痕迹,即使有(再次包装才会有)擦痕也应是整齐、同方向的且金属暴露处光洁无氧化。
5、测器件厚度和看器件边沿。不少原激光印字的打磨翻新片(功率器件居多)因要去除原标记,必须打磨较深,如此器件的整体厚度会明显小于正常尺寸,但不对比或用卡尺测量,一般经验不足的人还是很难分辨的,但有一变通识破法,即看器件正面边沿。因塑封器件注塑成型后须脱模,故器件边沿角呈圆形(R角),但尺寸不大,打磨加工时很容易将此圆角磨成直角,故器件正面边沿一旦是直角的,可以判断为打磨货。

网友K:
你以后在选料的时候,一定要咨询下对方 是否懂技术!如果销售人员只懂得价格和型号,型号的字母代表啥意思 都不懂,她的货……………… 你懂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找原厂或者专业分销商

有好介绍的吗,谢谢你

网友K:
引用 网友C:
Maxim的假货比其他厂商的多得多。
切身体会。

你是在哪里购买的货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假货蛋疼死你,让你欲哭无泪啊,有时候原因都找不到。上次买个TI的OP,指标差了一千倍,我RI。 ...

千万不要在网上购买了, 要找到懂产品线的基本技术的人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深有同感,后来232,485,422接口类IC全部转EXAR,INTERSIL了,假货还是较少的。也看到不少公司用ST,TI的。 ...

大品牌的IC 都有高仿的,你要找到懂技术的人 才可 放心购买

网友L:
这种属于重灾区的货如果一定要用,那么就找正规代理商拿货。
不过代理商正品货源的价格和市面仿货的价格会差个2-3倍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