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不对题,谬之千里,**,贻笑大方

楼主(2008-10-19):
AD, dc, ADDC, AN, ov
一个精巧的两字节除法子程序

条件:8个unsigned char型数据相加,高位在R2中,低位在R3中
出口:将此数除以8,余数四舍五入

MOV    A,R2        ;(R2,R3)/8
SWAP    A
RL    A
XCH    A,R3
SWAP    A
RL    A
ADD    A,#80H        ;四舍五入
ANL    A,#1FH
ADDC    A,R3
RET                    ;结果在A中

下面是具体分析:由于被操作数是8个无符号字符型数据相加,固其高位(R2)里D3位及其以上必为0。
现在将其分为三部分别想办法:R2的低四位,R3的高四位,R3的低四位。

将R2的低四位换到高四位,相当于把低四位乘以16,左移一位,又相当于乘以2,则原数被乘以了32。R2的真实意义是(R2)*256,现在我们将其看作一个普通的单字节数,则相当于将其除以了256。先乘以32再除以256,则等于将原数除以8。

将R3的高四位移到低四位,完成除以16,左移一位,相当于乘以2,最终完成除以8。

R3的低四位,其中的D3位,其权值正好为8,通过左移,移到新数的D0位(形成商加1——D3=1时;或不加——D3=0时)。R3的D2~D0位是余数,如为4~7时要五入;如为0~3时要四舍。分析可知,当D2为1时,余数为4~7;D2为0时,余数为0~3。在对R3进行左移操作时,D2已移到最高位,现对移位的结果加#80H,D2为1时,必置位CY,通过ADDC指令加进位形成五入,否则四舍。
ANL A,#1FH,因为R3/8,商的有效位为D4~D0,其它位在运算时要使用,但取结果时必须屏蔽掉。

网友A:
不算“精巧”吧~~~俺这个要少3条语句~~~

;R2=00000YYY R3=xxxxxXXX
MOV  A,R3;xxxxxXXX
ADD  A,#4;XXX+4 四舍五入(CY)
ANL  A,#0F8H;xxxxx000
ADDC A,R2;xxxxxYYY+CY
SWAP A;xyyyxxxx
RL   A;yyyxxxxx
RET;结果在A中yyyxxxxx

楼主:
回hotpower前辈

上程序也是一个前辈写的,我花了一个小时才读懂,自以为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极想与大家分享,没想到还有更精巧的,容我下载下来拜读,感谢您的指导!

楼主:
以下是我的解读,不知解得对不对,烦前辈指点一二

MOV  A,R3;
ADD  A,#4;
;如果R3的D2位为1,相加后向D3有一个进位,D3的权为8
;在以后的处理中会向商的个位加1;
;进行四舍五入调整时形成的进位要加到高八位去
ANL  A,#0F8H;
    ;经上面处理后,就可放心地只取有意义的高五位
    ;低三位清零,高五位全是八的倍数
ADDC A,R2
    ;R2只低三位有意义,刚好拼成一个完整的字节
SWAP A;
RL   A;
    ;对R2的低三位,完成*16*2/256的操作
    ;对R3的高四位完成除以16再乘2的操作
    ;对R3的经过四舍五入后的D3位,移入到最后结果的个位
    ;其权为8,移入个位即形成除以8
RET;

网友A:
只要动脑筋,一切都会“精巧”的~~~长写汇编都如此

在21ic邓苗同志的汇编最精巧~~~

网友B:
汇编的乐趣就在这

楼主:
受教了

汇编如同文言文,C如同白话文。
弄单片机,最高境界还是汇编。
现在弄汇编,基本上也算是复古了,然“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夫岂不然!
现在**做的好的,其实都是文言的底子,
推电子工程师亦如此,C做的好的,汇编必精,汇编是C的底子。

还有多动脑筋学汇编!

网友A:
哈哈~~~20年的功底还不丢人~~~

网友C:
LZ的题目太忽悠,这根本不是什么两字节除法子程序

充其量是特定除数的一个移位算法。

网友D:
愚认为9楼观点是对的

网友E:
不具有通用性,换一种汇编语言可能就不行了。

只可把玩,不可入魔。哈哈。

网友F:
给一个"等周期" 两字节除法子程序 给lz参考.

;========================================================
; subroutine UDIV16   *** DengMiao 2008-10-21 GuangZhou****
; 16-Bit / 16-Bit to 16-Bit  Unsigned Divide
;
; input:    r1:r0 = Dividend X
;           DPH:DPL = Divisor Y
;
; output:   R5.A = quotient Q of division Q = X / Y
;           R7:R6 = remainder
;
; alters:   acc, r4, flags
;=======================================================
UDIV16:
       MOV R7, #0
       MOV R6, #0
       MOV A, R1
       ACALL UDIV16A
       MOV R5, A
       MOV A, R0
;---------------------
UDIV16A:
         MOV R4, #8
UDIV16B: ; R7:R6:A
          RLC A     ;16
          XCH A, R6 ;17
          RLC A     ;1
          XCH A, R7 ;2
          RLC A     ;3 A:R7:R6
          JNC UDIV16E  ;5
            XCH A, R7  ;6
            CLR C      ;7
            SUBB A, DPL;8
            XCH A, R7  ;9
            SUBB A, DPH;10
            CLR C      ;11
            XCH A, R7  ;12
            XCH A, R6  ;13
           DJNZ R4, UDIV16B ;15
           SJMP UDIV16J     ;17

UDIV16C:
          RLC A     ;1
          XCH A, R6 ;2
          RLC A     ;3
          XCH A, R7 ;4
          RLC A     ;5 A:R7:R6

UDIV16E:
          CJNE A, DPH, UDIV16G ;7
            XCH A, R7     ;8
            SUBB A, DPL   ;9
            JC UDIV16F    ;11
              MOV R7, #0  ;12
              SJMP UDIV16I;14

UDIV16F:
              ADD A, DPL;12
UDIF16F2:
              XCH A, R6 ;13
             DJNZ R4, UDIV16B ;15
             SJMP UDIV16J     ;17

UDIV16G:
           XCH A, R7       ;8
           JNC UDIV16H     ;10
             SJMP UDIV16F2 ;12

UDIV16H:
             SUBB A, DPL;11
             XCH A, R7  ;12
             SUBB A, DPH;13
             XCH A, R7  ;14
UDIV16I:
             XCH A, R6  ;15
            DJNZ R4, UDIV16C ;17
UDIV16J:
            RLC A ;18
            CPL A ;19
            RET   ;21
;-----------------------------------------

网友A:
俺总喜欢看邓苗同志的汇编---天书一样的浪漫~~~

网友G:
那个田鼠好久不见了啊

楼主:
谨此谢过!

多年不写**,难道不仅文笔疏松,而且也文不对题了?

看到了一个难解的程序,注释只有了了三条,读通后,自以为其有神鬼莫测之机,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想与大家分享是实,至于忽悠的想法,断不敢存,耿耿此心,天日可鉴!

网友A:
楼主不必介意~~~俺已挑战汇编十余年

在一产品中,93年第1版在4K左右,06年功能增加很多,但无数个版本都是4096

有时为1个字节我需要花费1天甚至几天~~~

实在很晕呀~~~

在21ic俺最敬佩邓苗同志的汇编~~~他一上来就要挑战~~~

估计俺这几行没人再挑战了~~~

;R2=00000YYY R3=xxxxxXXX
MOV  A,R3;xxxxxXXX
ADD  A,#4;XXX+4 四舍五入(CY)
ANL  A,#0F8H;xxxxx000
ADDC A,R2;xxxxxYYY+CY
SWAP A;xyyyxxxx
RL   A;yyyxxxxx
RET;结果在A中yyyxxxxx

不信去问问邓苗同志~~~

网友A:
if (DengMiao==DengMao) printf("俺很惭愧 ");

~~~

网友H:
一个产品能有13年的生命力,难啊。

在一产品中,93年第1版在4K左右,06年功能增加很多,但无数个版本都是4096

真不行就换个8192的单片机吧。

网友A:
虽然芯片已陈旧但软件控制上依然业内领先~~~

这和俺多年的追求大有关系~~~不求最好,但求更好~~~

网友F:
hotpower 已登峰造极, 没法挑战!!

;R2=00000YYY R3=xxxxxXXX
MOV  A,R3;xxxxxXXX
ADD  A,#4;XXX+4 四舍五入(CY)
ANL  A,#0F8H;xxxxx000
ADDC A,R2;xxxxxYYY+CY
SWAP A;xyyyxxxx
RL   A;yyyxxxxx
RET;结果在A中yyyxxxxx

网友I:
花这点功夫还不如多琢磨verilog

现在,一片cpld也就是10元左右,比单片机快几个数量级。
而且,玩verilog工资比单片机高多了。

鄙视那些没事玩汇编的,纯粹是回字几种写法。

网友J:
汇编做多了,会把奇巧淫技当作圣旨。

水平高的,都会跳出汇编。

网友K:
呵呵,适当汇编是应该的,但也不要当成圣旨哦~~~

网友L:
会汇编,但不一定用汇编是有必要的.

在网上见有个老外,到了ARM层次,还用汇编,整的个人机界面很漂亮,唉,想贴图,论坛现在贴不上了.

网友M:
可是,行多台湾单片机它不支持C啊

多一个字节就相当于多1K,可能会多3毛钱哪.对于玩具来说,那可是一大笔钱.

网友J:
LS的,讨论的是51的汇编,51支持C

楼主:
惭愧!我是前几天才知道4K=4095

做一个小东西,编译下来用去3991,想加点功能,想来八字节肯定不够,不得已作罢,后来猛一想,二进制界何来4000这样的十进制整数?这才知4K原来等于4095,加上后编译下来用掉4065,烧片试验是成功的.

如果有能力用汇编做,如果类似双字除以八不调通用子程序,估计2至3K就够了.

前辈风范,令人高山仰止."一名之立,旬月踯躅" "为吟一个字,捻断数茎须"
精益求精若此,谓为艺术,谁曰不宜?

感谢邓苗老师给的例程,已收藏,但不大看得懂.是否传说中的浮点算法,我去查查资料,争取看懂,不负老师盛意也!

网友J:
精益求精若此,谓为技巧艺术。小道。

网友F:
在 www.8052.com 有一些ASM例子, LZ 可参考

http://www.8052.com/codelib.phtml

网友J:
精益求精若此,只是达到低层次的顶峰。

高的还有好几个层次。

网友N:
该ASM就ASM,该C就C,该verilog就verilog,谁都别鄙视谁。

若刻意的去褒彼贬此,只能说明见识太浅。

网友A:
俺是小农意识~~~忽见村头牌匾"...软件支援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哈哈~~~俺是小菜~~~

网友O:
我学的汇编只够处理中断的任务堆栈,

还有系统的启动部分,没有深究过,,

用这些时间来研究C或算法,岂不更好,

楼主:
老师们汇编已精熟

所以可以鄙薄一下汇编,在下是万万不敢当真的.

无事玩汇编,斯可鄙也,兄台所言不为无理,但有许多好书,是用汇编写的,不玩汇编不行啊!
许多用汇编写的单片机方面的书堪称经典,用C写的有吗?难不成C时代的人们都同C一样不如汇编时代的人们细致严谨(就像汇编一样)了?

网友C: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CRT电视机/显示器逐渐

很多人都做过比较,CRT电视机/显示器比平板电视机/显示器有很多优越性,也有明显的缺点,但市场的发展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在今天一个企业仍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进行CRT电视机/显示器的研发,结果会是如何呢?

再回头想想ASM和C的关系,市场的发展趋势或技术的发展趋势又是如何?我们的精力应该放在哪里呢?或者说个人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呢?

网友N:
楼上比喻欠妥,除非那天出现能直接执行C的机器,否则别想

网友P:
平常人说得让人信服啊

平常人说得让人信服啊

网友J:
好有一比

汇编:山里人出身。虽然山里普遍穷,但总有几个外出打工的赚了大钱。
C:农民人出身。出身比山里人好点,偶尔也进进山外,盖起小楼房的比山里人多了好多倍。
C++:当然是城里人了,出身起点高,偶尔出几个乞丐不算的话,一般会俯视山里人的。

出身高贵,奋斗就容易点。

hotpower就属于山里人出身,奋斗好N多年,熬了个城里人的身份,根子上还带着山里人朴素的思维。呵呵。
天雨粟就属于根本没走出山的,总觉得欣赏山里的风光比在城里多赚几个钱高尚。

网友J:
也好比:找个好爹,嫁个好人,找个好工作的区别。

这就是层次

网友Q:
呵呵,还是所长说得好~~

网友J:
写程序的境界,就是体现对程序的规则理解和应用

这方面,汇编是海边的沙,塘中的泥,扶不起的阿斗。

楼主:
所长老师的说法,我基本上也同意

学技术主要是为了谋食,而不是谋道.

很佩服那些用汇编写出很好的程序的高手,自己要是勉强做的话,肯定会非常难看.

近年来也做了些小事,自然是用C,有时想,这些事要是自己用汇编来做,能做得出吗?答曰不能.

由于全部是自学,是先从汇编起步,后来C普及了,自然也跟着形势,自觉从汇编中获益良多.也许可能罢,直接从C起步,不输于从汇编起步的人,而效率要高不少.

汇编或如华山派的气宗,而C如剑宗,二者谁高,按金老先生的书,似乎是剑宗占了胜场的.遗憾的是,金老先生未说明剑宗何以能占胜场.

回到单片机上,若干年前是以汇编为主的,业界有相当多的优良积累,后来流行C,但对汇编的优良积累,C并不能完全覆盖之,这是事实,由此二者得已并立.

争论出一个高低优劣,或者有必要罢,但高低优劣未分之前,汇编与C是并立之势,我辈凡夫,那是C与汇编并学,何以呢?有汇编的书,很好的,不能不看,有C的书,因为它流行,也不得不看,总之看了再说,好像没有坏处.

华山剑气二宗后来成了势不两立,我就纳闷,难道不能剑气双修吗?或者只有一个效率最高的王道,但如何证明之呢?

再细想,对修炼者而言,心存效率或者有可能是魔道,正道或者是内外兼修,剑气合一.

在优劣未分或无法分优劣或者并无劣之说的情况下,在历史背景下,在C与汇编上不分彼此的下功夫,或者乃是正道!

网友R:
好的汇编不在于精巧短小, 而是结构化。

都是语言工具, 汇编也可以吸收c的优点, 做到了这一步, 就干脆c了。
---------
个人看法。

网友S:
所长最后的话极端了。。

摘自《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第1卷,   第IX-X页
     或许许多当今的计算机专家都不同意我使用一种面向机器的语言,然而我已深信,由于下列原因,它肯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网友T:
嘿嘿,偷懒是人的天性。

网友A:
哈哈~~~条条大道通罗马~~~每个程序不可能一个样

今天总会看出“昨天”自己程序的不足,“境界”是靠失败堆积起来的~~~

网友U:
哈哈

欣赏山里的风光比在城里多赚几个钱高尚,这话真好

老实说,我不写汇编好多年

写C的感觉,就是缺了一点汇编的乐趣,比如串行移位到CY标志,然后送给595,用C语言就没法写。

但C语言可以发挥的余地太大,算法更多,

虽然缺山里的风光,但有高楼大厦,许多人工的园林建筑,也算有点景色,重要的是快。

单片机只是工具而已,

网友E:
再来凑个热闹

同意 high 发表于45楼的话: 好的汇编不在于精巧短小, 而是结构化。

匠人喜欢用宏和伪指令,这样可以增加程序的可读性、可移植性和可维护性。

另外,俺不认为城里人就可以“俯视”村里人或山里人。所长的比喻欠妥。

网友J:
首先申明:

俺是一个平等主义者,对每一个靠双手劳动的人都非常尊重。
说:“城里人就可以“俯视”村里人或山里人”,是说的事实,非本人想法。

网友V:
关于C与汇编的孰是孰非的问题,

每年都要讨论一次,累不累啊?

网友J:
层次的划分,可以用对程序规则的理解来表达。

大家可以想想:C,C++,java.....的起源,不外乎对程序的规则不断修改。每一阶段的修改完成,引导了后面程序思想的飞跃变革。汇编天生极其缺乏规则,所以注定它是低层次的。

网友W:
呵呵

愿意用就用吧,能做项目就行!当不够用的时候,自然就不用了。
我觉得上面有个CRT和液晶电视的比喻很恰当啊

网友F:
对于 8 bits 的 MCU, 及要求"时间精确"应用, 还是用 asm 为好.

网友F:
CRT vs 液晶, 在要求"精确显示"时就必须用 CRT.

网友F:
越低级的计算机语言, 越能"精确"控制MCU, 但软件成本就越高!

网友F:
好的汇编应是在结构化、规范化的基础上,精巧短小。

规范化主要包括:
    a: 命名规则
    b: RAM/ROM/REG 分配
    c: 子程序接口
    d: 体系结构
    e: .....

网友J:
LS:用汇编,不代表不学习C。这才是关键。

网友L:
汇编和C各有各的用处,看自己的应用和兴趣来学吧

比如搞硬件和底层的学汇编有好处,编译器软件开发离不开汇编,PC的BIOS离不开汇编,软件局部优化离不开汇编.而学习C就能干更多的事,编图形GUI离不开C,编复杂数据管理类应用软件离不开C.

网友W:
re

一直认为所长讲的都是对的.......
不情绪化,不极端化.

网友F:
12楼的ASM有bug, 已debug.

网友X:
拜读经典,谢谢!!!

网友N:
语言有高低级之分,但绝无高低等之分。

说高级,C或C++决不是什么高级的玩意儿,一般都称之为“中级”语言。C/C++具有高低相当大的跨度,这也是为何在嵌入式领域非常偏重使用C/C++的理由。

另外,要求学生以C作为起点学习计算机语言,甚至提倡放弃ASM,并认为这就是所谓的高起点,这种观点个人认为相当的不专业。设想一下,一个计算机相关学科的科班学生连起码的指令系统都未曾谋面,ASM陌如路人,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学生吗?另外,若不能尽早的了解至少一种(建议熟悉)ASM,恐怕以后去熟悉它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因此强烈建议,初学者(特别是学生)至少认真踏实的学习和领会一种ASM。这就象学习其他技艺一样,初学时基础的玩意儿没学好,以后再补就事倍功半了。

最后,关于“层次”,最高层次就是指挥别人为你打工,这才有那么点“人上人”的感觉。

网友J:
多少优秀的PC程序员不懂汇编

但他们懂得软件工程,在思想和思维上,就处于高层次。看问题的方法也不限于0,1。
层次,思维的层次,看问题的层次等等。

网友J:
汇编这东西,好象一个行业,在这个行业里才合适

MCU设计是一个通用的包括N*N的行业,学生在学校学不学汇编,俺认为无所谓。

网友J:
学习起点要高

学会C,看问题看得比学汇编的高出很多高度

网友J:
学汇编,很多人会学苯的

典型例子:

引用 网友Y: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8楼: 我的看法不一样

最好还是从汇编学起,我见过好多高级语言用的不错,却不会计算程序运行时间,不理解外围器件操作时序,要么系统运行不稳定,要么浪费大量时间空等,学会汇编应用其它器件能更容易些。 ”

网友N:
不是不懂,而是长期不用淡忘了而已。但相关概念还是有的

不能想象一个软件工程师不知道计算机中还有个PC,甚至会问出为何PC中还要有个PC这样的问题。

网友J:
汇编研究的是技巧,难以发展出技术

因为技术这个词是有普遍性的,函数代码怎么调用这么一个最最低级的要求,一百个人做这个,有99种写法。

网友J:
硬件知识的掌握,和汇编和C都只那么一点点关系

网友N:
关于低级和高级语言,我认为作为科班生都要学。

而且在初学阶段(低年级)更要加强。至于会不会越学越笨,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机器的问题。人是去了解机器的,而不是被机器所同化的。

现状是,目前的计算机模型都是基于图灵机模型,若都象人脑那样,也就没必要去学那一大堆非人脑的玩意儿了。至于所谓的“高级”语言,只不过是人们依照自己的理念去试图重塑原先早已熟悉的“计算机模型”,而最终有可能把原先的祖宗给遗忘了。但问题是这个祖宗的基础地位还是那么的坚实。

虽然最终大多数计算机从业着会远离汇编,但还是别把本给忘了。

网友Z:
又讨论 C pk 汇编了?

网友F:
计算机应用软件学生应从高级语言开始学习,

        1. 学习BASIC, FORTRAN 等结构化语言(3G), 学会结构化编程, 有一定的数据处理能力.
        2. 学习中级(2.5G)的C语言, 了解古灵精怪的指针(pointer)等,
        3. 学习面向对象(object)的编程方法, VB 2005 (3.1G)
        4. asm (2G)
        5. win32 api 等
        6. 还有其他语言: HTML, JAVA 等...

根据应用行业, 不一定要学习所有.

网友W:
HWM

没有说软件工程师不学或没必要了解汇编,而是没有必要去精通他,卖弄技巧。
一个操作系统里面肯定会有汇编,这足以说明汇编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汇编的代码量实在是太少,我问个问题:一个精通汇编的工程师他能从事哪些开发行业的工作,一个精通C/C++的人他能从事哪些开发行业的工作?
汇编的工作必须有人做,但是不需要那么多的人.

网友AA:
搬凳子看戏

网友AB:
个又个的好啦~

   汇编和C各有各的好~   在学校里当然都学好了,大学里很多时间的,都学也不成问题,都学了肯定是最好的。

网友AC:
看的出来

各个层次各有所需吧,要是说做计算机纯软、应用层,谁知道汇编是什么呵呵

要求实时性高的单片机当然也用不了C++

网友AD:
还是要有这个条件。。。

     我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写了都快忘光了,做的多自能就会精通,时间最能证明一切,程序大了还是C好些。。。

网友N:
re 76楼:

首先,就目前而言,几乎不存在“精通汇编的工程师”。原因就在于MCU/MPU和普通CPU的多样性。

我建议的只是,作为学生,必须去熟悉至少一种典型的指令系统和相关汇编。就我的经验,玩汇编这个东西绝对是越年青越好,过了这个阶段就别想再玩了。道理很简单,1)年青**力好,2)学生相对有时间且没什么功利约束。

至于学汇编的必要性就没必要费口舌多说了,计算机科班毕业的都知道其中的道理。而至于学了汇编后会从事什么行业,那我可以告诉你,大学里学的绝大多数课程(特别是基础理论课程)可以说和你所从事的行业既有关系又无关系,看你如何理解了。

最后我要补充的是,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人脑的特殊玩意儿(电脑),它有自己特有的品质。虽然人们现已开发出很多接近于人类的语言去和它交流,但本质上那玩意儿品性还是如故未变。别认为给它穿上件华丽的衣服就具人性了。有人把使用高级语言说成是某种“思想”的飞跃,错啦!那只是“人性”的回归。告诉你吧,高级语言中的那些概念人类语言中早已有之,没什么高深的。咳,实在不想多说了(打字费神),自己体会去吧。

网友A:
虽然没必要精通汇编,但知道比不知道要强~~~

A人比C人更能明白函数的缔造者的意思。

如下图所示,它是WinIo读端口的函数,原型:
bool _stdcall GetPortVal(WORD wPortAddr, PDWORD pdwPortVal, BYTE bSize);

wPortAddr为什么是WORD类型呢???
因为PC规定端口需要用16位的DX寄存器来访问。

pdwPortVal为何为PDWORD类型呢???
因为它需要根据bSize(1-byte 2-word 4-dword)的大小来存放结果。

故为使函数通用,取其最大存储空间即dword。

该函数对应3条指令(下图所示):

in al,dx  (byte)

in ax,dx  (word)

in eax,dx (dword)

图中的3个mov al,1 就是改函数的返回值true,即成功调用该函数

所以,A人在对底层函数的理解方面是要远远比C人的“层次”高多了~~~

C人总是被函数的原创的文档而忽悠~~~

网友AE:
程序界里争论多年的话题

今天又见到了~

小弟不才,斗胆两句

用asm还是c, 是要看情况和看人的吧?   空间不足,时间要求高,当然是汇编占优势; 程序巨大, 功能烦琐, 当然是c的天下.

如果情况同时允许asm和c,那就看个人爱好了.

网友AF:
see see

受益匪浅~~~~

网友AG:
几个书生之见!

无非是个软件工具而已,还在起劲讨论哪个好,真的忘了自己是干啥的?--就是一打工挣钱的!

真要是把学习当爱好的,早不用C了,都去开发D语言了!

网友AH:
管它C还是asm

没有人打工,哪里来的老板。

这个社会的财富,是大家共同创造的,做老板也不要忘本哪,多多做善事,回馈社会才是道。

不管你是老板还是打工仔,不管你是学会编还是学C,不管你喜欢美元还是*币,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唯一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共同沟通的语言(管它C语言还是asm)。

楼主:
帖子认真拜读了,感谢各位老师嘉惠后学的苦心

深层次的问题我是不敢妄为置喙的。
我不是单片机从业人员,不知业内具体情况,是否分为软硬两途?若尔,则吃硬的钻汇编,吃软的钻C/C++,紧密配合,通力协作,岂非一双两好?
但对于有心从业的人来说,若只会其中一样,对于就业的前景,则会心有戚戚,若将不保,总得软硬都懂一点,前景才会宽一些。
如果是这样,则他就要钻汇编,何则?汇编是描述硬件的语言,或者C也可以描述硬件,但这样的书现今没有;同时他也要钻C甚至C++,何则,用C来开发应用软件要比用汇编轻松得多。善乎邓苗老师所言:用汇编开发程序要支付更高的软件成本。
当然,这只是就“用”而言,若就“体”而论,即终极的高低优劣,初学层次者非敢言说。或者到了一定境界,则“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罢!
好了,对于谋食人员,弄弄汇编,不是“无事”,学得过程中,需要到坛子里来请教,并非是主张“复汇编之古”,碰到好的汇编算法,贴出来“奇文其赏析”,也并非是出于为汇编张目。版主程序老师说:可以把玩,不可入魔。把握住度,斯可矣!

网友A:
肯定一点:嵌入式C语言编程开发要快捷的多~~~

你只需掌握芯片的寄存器即可编程,因为C语言是过程语言,它和机器无关。

这也意味着不需花过多的精力去啃每种芯片的汇编指令集。

只要知道其IO读写的操作,模块控制及地址的访问即可开始编写代码。

嵌入式编程与PC基于界面的编程方法有很大的差异,故一般的嵌入式C语言编程

都需要C的启动代码,它在很多编译器上都是汇编书写的,现在的行情有所变化。

因为启动代码主要是由中断向量表和复位中断程序组成,后者最后跳入C的main().

所以近来都将中断向量表认为是C语言的数组,故也就可用C语言完全替换了启动代码了,这已成为一种趋势。

启动代码里由于全是与机器有关的代码,有时用C语言很难表述,且有时需要严

格的时序,所以有些编译器暂时还无好对策,故还以汇编书写。

楼主:
感谢hotpower前辈的指导

是的,用C开发单片机程序,一般需要添加STARTUP.A51甚至INIT.A51这两个汇编语言源文件,需要根据具体硬件情况,对其进行适当的修改.这个例子说明,如果毫无汇编的概念,用C开发单片机程序也是空谈.

KEIL C51是我顶礼膜拜的神器,崇拜归崇拜,汇编的基础也不感丢!

网友A:
别感谢为好~~~楼主的汇编把21ic引入了一场大战~~~

实际俺已不太用51了,甚至Keil已用烦~~~改用IAR和CCS.

而且几乎都是C++编程。除了51和PIC外全部是清一色的C++.

开始看到楼主的精巧汇编,感觉并不精细,故随手写了一个~~~

没想到引发了一场AC大战~~~

俺主要是“就事论事”,因为本主题是汇编的题目,那么俺已汇编“会友”

本“无可厚非”~~~

因为俺用自己的解答“战胜”了楼主的前辈~~~

而且不给任何地球人已挑战的机会~~~

这个老A高手邓苗同志最为清楚~~~实际上他也会给出此答案的~~~

因为本命题俺的解答是唯一的,这是C所不能办到的~~~这也是A之乐趣~~~

总说俺玩弄技巧,俺否认~~~

这是一道除法的特例,实际只能算移位操作,就看谁移位少~~~

因为右移三位后,原低3位实际就没了(and 0xf8),此时将高3位移入(or)

才是正解~~~

这应该是个很自然的思维方式,根本无技巧可言~~~

楼主:
前辈辛苦了,

网友却是幸运的,既欣赏了您妙参造化的汇编,又聆听了您及所长老师抉微发隐的宏论,受益多多,感谢不忘!

网友AI:
偷偷问一下

SWAP 指令什么意思?

网友A:
高低4位交换

网友N:
等效移四位(左右理解都可),这里就是利用了其移位功效

网友F:
51 的四位(半字节 nibble) 指令有:

    SWAP A
    XCHD A, @R0
    XCHD A, @R1
    (DA A) ?

16bits 的指令有:
    MOV DPTR, #TAB_2

网友AJ:
牛人啊。

中国市场为什么这么烂,”牛“太多了!
完整的实现功能就可以了,重要的是要作出有创意的新东西。

网友AK:
大家好

我认为,完全没必要说哪个好,看产品是否适合而已。如果用ROM为512字节的芯片的话还是汇编好一点,当然用C++也没人拦着你,只要能实现功能?

网友AL:
能用,实用,好用,够用

能用,实用,好用,够用才是务实的态度,每天讨论有什么意思,人家做汇编的一个月4W RMB,做C也有4000RMB的,倒过来也有,没有必要非得分个高低,给那么高工资,我想还是我前面说的四用原则

网友AM:
关键是能不能养家糊口啊,高低已经没有价值

网友AN:
难道非得把楼盖到100?,,,

我喜欢看天雨粟把工程问题文绉绉地表达出来,别有一番风味!

网友AO:
今天比较无聊

如果翻了就好玩

楼主:
回100楼

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其实我更喜欢hotpower前辈诗一样的网文,这才是咱们工程人的文字本色.

网友AN:
哈哈

知识是死的,运用是活的,风格是活的,喜好也是活的

网友AP:
惭愧

看高手们不仅程序写的好,文笔也不比作家差多少啊!小弟惭愧,不知还敢在这条路上走多久

网友F:
ASM & C 是工具, 但 Programmer 是艺术家

网友D:


网友A:
日后定要请教dengm同时VB之精髓~~~

网友AQ:
神舟7号还处在汇编阶段

网友AR:
呵呵,做个记号

网友AS:
呵呵,省空间不一定省时间啊,更好无极限

网友AT(2008-11-21):
怎么学51单片机

各位前辈们好.我现在想自学51单片机,要怎样学比较快入门(以前在学校有稍微学了下,但没认真学,现在出来工作才发现单片机的重要性),如果想买51实验板,要买哪种类型的会比较好.里面需要哪些功能呢.哪位前辈能跟我指点一下吗.实在感激.

网友AU:
潜水很久了

今天注册,先来报道一下。

网友AV:
大家继续!!!!!

网友AW:
孔乙己

看来孔乙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啊,这个AC问题根本没有争论的价值!

网友AX:
re

我C++老师说过一句话:低级的讲规则,高级的讲技术,再高级的讲思想,再高级的讲哲学。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AY(2009-03-19):
很强。。。

思想很重要啊。。。
要多琢磨!!!
受教

网友A:
等几天俺发布HotC51汇编数组宏给大家玩~~~

#include "hotcom.h"
Procedure (WDCON_Timeout_Setup)
begin
    macro_disable_interrupt(),//关中断
    asm_SETB_BIT(HotASM_WDCON_WDWR),
    asm_MOV_REG(HotASM_WDCON, HotASM_WDCON_Timeout_2000_0mS),
    macro_enable_interrupt(),//开中断
    Procedure_return()//过程返回
end;

/*--------------------------------------
    HotTask51汇编数组调用函数库
--------------------------------------*/
Procedure_Arg1 (__HotASM_STARTnew__, macro_U8_arg1)//(void)
begin//DPTR保存的是汇编数组函数的首地址__HotASM_START__
#define lable__HotASM_START__Exit
(
    size_CLR_A()
  + size_MOV_REG_A()
  + size_JZ()
  + size_LJMP()
  + 2 * size_MOV_A_REG()
  + 2 * size_ADD_A()
  + 2 * size_PUSH_REG()
)
    asm_CLR_A(),
    asm_MOV_IE_A(),//关中断
    asm_JZ(size_LJMP() - 1),//NOP()
    asm_LJMP(0x5500),//
    asm_MOV_A_DPL(),
    asm_ADD_A(lable__HotASM_START__Exit),//__HotASM_START__0
    asm_PUSH_ACC(),//压入跳入地址__HotASM_START__0低8位
    asm_MOV_A_DPH(),//
    asm_ADDC_A(0),
    asm_PUSH_ACC(),//压入跳入地址__HotASM_START__0高8位
//lable__HotASM_START__Exit:
    Interrupt_return()//(连续调用RETI二次)
end;

/*---------------------------------------------
    HotTask51系统启动函数
    void __HotASM_START__(void)
入口: 无
      Keil DPTR = &__HotASM_START__[0]
           R2R1 = DPTR
出口: 无
结果: 二次RETI后继续执行
特点: 本“函数”可以“动态加载”
-----------------------------------------------*/
Procedure (__HotASM_START__)//(void)
begin//DPTR保存的是汇编数组函数的首地址__HotASM_START__
#define lable__HotASM_START__Exit
(
    size_CLR_A()
  + size_MOV_REG_A()
  + size_JZ()
  + size_LJMP()
  + 2 * size_MOV_A_REG()
  + 2 * size_ADD_A()
  + 2 * size_PUSH_REG()
)
    asm_CLR_A(),
    asm_MOV_IE_A(),//关中断
    asm_JZ(size_LJMP() - 1),//NOP()
    asm_LJMP(0x5500),//
    asm_MOV_A_DPL(),
    asm_ADD_A(lable__HotASM_START__Exit),//__HotASM_START__0
    asm_PUSH_ACC(),//压入跳入地址__HotASM_START__0低8位
    asm_MOV_A_DPH(),//
    asm_ADDC_A(0),
    asm_PUSH_ACC(),//压入跳入地址__HotASM_START__0高8位
//lable__HotASM_START__Exit:
    Interrupt_return()//(连续调用RETI二次)
end;

/*---------------------------------------------
    HotTask51软件复位函数
    void __HotASM_RESET__(void)
入口: 无
      Keil DPTR = &__HotASM_RESET__[0]
           R2R1 = DPTR
出口: 无
结果: 二次RETI后跳入0x0000
特点: 本“函数”可以“动态加载”
-----------------------------------------------*/
Procedure (__HotASM_RESET__)//(void)
begin//DPTR保存的是汇编数组函数的首地址__HotASM_RESET__
#define lable__HotASM_RESET__Exit
(
    size_CLR_A()
  + size_MOV_REG_A()
  + size_JZ()
  + size_LJMP()
  + 2 * size_MOV_A_REG()
  + 2 * size_ADD_A()
  + 2 * size_PUSH_REG()
  + size_RETI()
)
    asm_CLR_A(),
    asm_MOV_IE_A(),//关中断
    asm_JZ(size_LJMP() - 1),//NOP()
    asm_LJMP(0xaa00),//
    asm_MOV_A_DPL(),
    asm_ADD_A(lable__HotASM_RESET__Exit),//lable__HotASM_RESET__0
    asm_PUSH_ACC(),//压入跳入地址lable__HotASM_RESET__0低8位
    asm_MOV_A_DPH(),//
    asm_ADDC_A(0),
    asm_PUSH_ACC(),//压入跳入地址lable__HotASM_RESET__0高8位
    asm_RETI(),//顺序执行下句!!!(调用RETI)
//lable__HotASM_RESET__Exit:
    asm_CLR_A(),
    asm_PUSH_ACC(),//压入复位地址低8位
    asm_PUSH_ACC(),//压入复位地址高8位
    Interrupt_return()//跳入复位地址处
end;

/*---------------------------------------------
    HotTask51软中断函数
    void __HotASM_ISR__(unsigned char isrNum)
入口: R7   D4D3 中断向量组号  D2D1D0 中断向量号
出口: R7   isrNum
结果: 跳入对应的中断地址 isrNum * 8 + 3
-----------------------------------------------*/
Procedure_Arg1 (__HotASM_ISR__, macro_U8_arg1)
begin//DPTR保存的是汇编数组函数的首地址__HotASM_ISR__
#define lable__HotASM_ISR__Error (-(size_CPL_C() + size_MOV_A() + size_JNC()))
    asm_CJNE_R7(0x20, size_CPL_C() +size_MOV_A() - 1),//mov a,R7
//lable__HotASM_ISR__Error:
    asm_CPL_C(),
    asm_MOV_A(0xEF),//mov a,0xef//
    asm_JNC(lable__HotASM_ISR__Error),//非法软中断号>(0~0x1f)
    asm_RL_A(),
    asm_RL_A(),
    asm_RL_A(),
    asm_ORL_A(0x03),
    asm_CLR_ACC_2(),
    asm_PUSH_ACC(),//压入中断地址低8位
    asm_CLR_A(),
    asm_PUSH_ACC(),//压入中断地址高8位
    Procedure_return()//跳入对应的中断地址 isrNum * 8 + 3
end;

/*---------------------------------------------
    HotTask51系统启动函数(直接操作SP)
    void __HotASM_STARTex__(void)
入口: 无
      Keil DPTR = &__HotASM_STARTex__[0]
           R2R1 = DPTR
出口: 无
结果: 一次RETI后继续执行
特点: 本“函数”可以“动态加载”
-----------------------------------------------*/
Procedure (__HotASM_STARTex__)//(void)
begin//DPTR保存的是汇编数组函数的首地址__HotASM_START__
#define lable__HotASM_STARTex__Exit (22 + size_JMP_aDPTR() + size_DW())
    asm_CLR_A(),
    asm_MOV_IE_A(),//关中断
/*------------------------------------------------------------------------
    注意下列方法和__HotASM_START__的最大不同之处和更为凶猛的方法~~~
--------------------------------------------------------------------------*/
/*-----------------------------------------------------------------------*/
    asm_INC_SP(),
    asm_MOV_R0_SP(),//准备搞破坏
    asm_INC_SP(),
    asm_MOV_A_DPL(),
    asm_ADD_A(lable__HotASM_STARTex__Exit),//lable__HotASM_RESET__0
    asm_MOV_iR0_A(),//装入lable__HotASM_STARTEx__Exit低8位
    asm_INC_R0(),
    asm_MOV_A_DPH(),
    asm_ADDC_A(0),
    asm_MOV_iR0_A(),//20//装入lable__HotASM_STARTEx__Exit高8位
/*-----------------------------------------------------------------------*/
    asm_MOV_A(lable__HotASM_STARTex__Exit),
    asm_JMP_aDPTR(),
    asm_DW(0x55aa),
//lable__HotASM_STARTEx__Exit:
    Interrupt_return()//(调用RETI二次)
end;

/*---------------------------------------------
    HotTask51汇编数组函数测试
    void __HotASM_TEST__(void)
入口: DPTR保存的是汇编数组函数的首地址__HotASM_TEST__
      R2R1保存的是汇编数组函数的首地址__HotASM_TEST__
出口:
结果:
-----------------------------------------------*/
Procedure (__HotASM_TEST__)
begin//DPTR保存的是汇编数组函数的首地址__HotASM_ISR__
//HotC51指令测试及HotC51宏扩展指令测试
//asm_LJMP(__HotASM_TEST__),
    asm_MOVC_A_aPC(),//movc a,@a+pc
    asm_MOVC_A_0PC(),//clr a;movc a,@a+PC
    asm_MOVC_A_nPC(0),//mov a, #0;movc a,@a+PC//比上条指令多1字节

    asm_MOVC_A_aDPTR(),//movc a,@a+dptr
    asm_MOVC_A_0DPTR(0x1234),//mov dptr,#0x1234;clr a;movc a,@a+dptr
    asm_MOVC_A_nDPTR(0, 0x1234),//mov dptr,#0x1234;mov a, #0;movc a,@a+dptr    //比上条指令多1字节

    asm_MOVX_A_DPTR(), //movx a,@dptr
    asm_MOVX_A_iDPTR(0x1234), //mov dptr,#0x1234;movx a,@dptr

    asm_MOVX_DPTR_A(), //movx @dptr,a
    asm_MOVX_0DPTR(0x1234), //mov dptr,#1234;clr a;movx @dptr,a
    asm_MOVX_nDPTR(0, 0x1234), //mov dptr,#1234;mov a,#0;movx @dptr,a//比上条指令多1字节

    asm_MOVX_A_iRn(0),  //movx a,@r0
    asm_MOVX_A_iRn(1),  //movx a,@r1

    asm_MOVX_A_iR0(),  //movx a,@r0
    asm_MOVX_A_iR1(),  //movx a,@r1

    asm_MOVX_iRn_A(0),  //movx @r0,a
    asm_MOVX_iRn_A(1),  //movx @r1,a

    asm_MOVX_iR0_A(),  //movx @r1,a
    asm_MOVX_iR1_A(),  //movx @r1,a

    asm_MOV_A_Rn(0),    //mov  a,r0
    asm_MOV_A_Rn(1),    //mov  a,r0
    asm_MOV_A_Rn(2),    //mov  a,r0
    asm_MOV_A_Rn(3),    //mov  a,r0
    asm_MOV_A_Rn(4),    //mov  a,r0
    asm_MOV_A_Rn(5),    //mov  a,r0
    asm_MOV_A_Rn(6),    //mov  a,r0
    asm_MOV_A_Rn(7),    //mov  a,r0

    asm_MOV_A_R0(),    //mov  a,r0
    asm_MOV_A_R1(),    //mov  a,r1
    asm_MOV_A_R2(),    //mov  a,r2
    asm_MOV_A_R3(),    //mov  a,r3
    asm_MOV_A_R4(),    //mov  a,r4
    asm_MOV_A_R5(),    //mov  a,r5
    asm_MOV_A_R6(),    //mov  a,r6
    asm_MOV_A_R7(),    //mov  a,r7

    asm_MOV_Rn_A(0),    //mov  r0,a

    asm_MOV_R0_A(),    //mov  r0,a
    asm_MOV_R1_A(),    //mov  r1,a
    asm_MOV_R2_A(),    //mov  r2,a
    asm_MOV_R3_A(),    //mov  r3,a
    asm_MOV_R4_A(),    //mov  r4,a
    asm_MOV_R5_A(),    //mov  r5,a
    asm_MOV_R6_A(),    //mov  r6,a
    asm_MOV_R7_A(),    //mov  r7,a

    asm_MOV_Rn(0, 250), //mov  r0,#250
    asm_MOV_R0(250), //mov  r0,#250

//HotC51宏扩展指令测试
    asm_MOV_Timer0(0x0123),//mov th0,#0x12;mov tl0,#0x34
    asm_MOV_Timer1(0x4567),//mov th1,#0x45;mov tl1,#0x67
    asm_MOV_Timer2(0x89ab),//mov th2,#0x89;mov tl2,#0xab
    asm_MOV_RCAP2(0xcdef), //mov RCAP2H,#0xcd;mov RCAP2L,#0xef;
    asm_MOV_AB(0x1234),       //mov a,#12;mov b,#0x34
    asm_MOV_BA(0x1234),       //mov b,#12;mov a,#0x34

/*
#define lable_loop -(size_SJMP() + size_MOV_iRn()+size_ORL_A_iRn())
#define lable_exit size_ORL_A_REG()+size_JNC()+size_ORL_A_REG()
//lable_loop:
    asm_MOV_iR1(250),//mov @r1,#250
    asm_ORL_A_iR1(),//orl a,@r1
    asm_SJMP(lable_loop),
    asm_SJMP(lable_exit),
    asm_ORL_A_B(),//orl a,b
    asm_JNC(size_ORL_A_REG()),//jnc exit
          asm_ORL_A_DPL(),//orl a,dpl
//lable_exit:
*/

#define lable__HotASM_TEST__Exit
(
    size_JBC_P1_X()
+    size_CPL_P1_X()
+     size_CLR_P3_X()
+     size_SETB_P3_X()
+     size_NOP()
)
    asm_JB_P2_5(size_JBC_P1_X()
              + size_CPL_P1_X()
              + size_CLR_P3_X()
              + size_SETB_P3_X()
              + size_NOP()
               ),
    asm_NOP(),
    asm_JBC_P1_0(size_CPL_P1_X()
              + size_CLR_P3_X()
              + size_SETB_P3_X()
                ),//填入JBC_P1_0()到lable__HotASM_TEST__Exit之间的指令长度
    asm_CPL_P1_0(),
    asm_CLR_WR(),
    asm_SETB_RD(),
//lable__HotASM_TEST__Exit:
    Procedure_return()
end;

code const ptrInterface(IHotAsmCom_Interface, comFunction)//装载COM接口函数指针
begin//开始按顺序装载函数
//装配函数 void STARTnew();
    ptrProcedure(__HotASM_STARTnew__),//
//    (pMacro_Procedure_U8)__HotASM_STARTnew__,//
//    (void (*)(unsigned char arg1))__HotASM_STARTnew__,//
//装配函数 void START(void);
    ptrProcedure(__HotASM_START__),//
//    (void (*)(void))__HotASM_START__,//
//装配函数 void RESET(void);
    ptrProcedure(__HotASM_RESET__),//
//装配函数 void ISR(unsigned char);
    ptrProcedure_Arg1(__HotASM_ISR__, unsigned char arg1),//
//装配函数 void STARTex();
    ptrProcedure(__HotASM_STARTex__),//
//装配函数 void TEST();
    ptrProcedure(__HotASM_TEST__),//
end;//结束装载

相关链接:http://www.**/wangping/ti/blog_vote.php?blme_id=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