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 变量只可以在一个程序块的最开始处定义

楼主(2008-10-19):
(无正文)

网友A:
难道你还想在程序块最后定义?

楼主:
C++可以随意定义啊

以前只知道C中for() 括号中不能定义, 其他一直没在意。一般定义全局变量 其他的一般也定义在函数开始出。很长时间没写c了,今天遇到这个问题,晕死了。

网友B:
..

void main{
    //declare variable here is ok;
    do something;
    //declare variable here is not ok;
   {
       //declare variable here is ok;
       do something;
   }
   do something;
}

楼主:
谢谢! 确实很奇怪!

void main{
    //declare variable here is ok;
    do something;
    //declare variable here is not ok;
   {
       //declare variable here is ok;
       do something;
   }
   do something;
}

----------------------------------------------

奇怪,只要加一个{ },就可以编译了!

网友A:
加个{ }就是加个程序块啊,定义的变量只在{ }内有效,跑出去就不认了.

楼主(2009-02-15):
有遇到一个c c++ 问题 C++居然不可以在函数外赋值变量!而c可

以下代码如果以 .c后缀则可编译通过 以.cpp为后缀则报错 重复定义  在VC++中

int a;
a=1;
void main()
{    a=1;
}

网友C:
定义与赋值写在一起,你试下

如题,这样写:

int a=1;
void main()
{    a=1;
}

你单独写一行相当于执行一条语句,而这条语句不在任何函数内,编译器当然报错.而定义变量与赋值同时做,就是定义一个有初值的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