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白炽灯控制电路,欢迎抛砖.

楼主(2007-07-13):
图一是手动控制方式,按S1灯光亮度增加,按S2灯光变暗.
图二是采用单片机控制,打算用PWM调节,不知道能否行得通.
由于初次使用可控硅,请大家指点这两个电路的不足之处,谢谢.

网友A:
整流后还用双向可控硅? 并且,光耦有击穿的可能哦

灯泡下面多了个点,短路了哦

网友B:
没有看到S1啊

楼主:
不好意思图一没有发上来

楼主:
由于昨天画得太匆忙了,现在把图二也改一下

光偶应该用普通得就可以了吧,不会击穿得.

网友C:
奶灯改用双向触发二极管,R2去掉,C上接个二极管到VS的上端

网友D:
光偶不被击穿?

嘿嘿,好强悍的光偶!!!!

普通的光偶?

HOHO……

简直是在开玩笑……

网友C:
光偶不被击穿? 如果没有R2,就不会!

有奶灯嵌位,电压它高不了。

楼主:
多谢awey

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要C上接个二极管到VS的上端?谢谢,另外,如果去掉R2的话光偶也会被击穿啊.

网友E(2008-12-30):
我怎么看不到图啊!

大哥们发的图怎么一个也看不见啊,呜呜呜。。

网友F(2011-12-14):
看不到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