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的PCB,有几个关于画PCB的问题请教(有图)

楼主(2007-07-13):
新手画的PCB,有几个关于画PCB的问题请教(有图)
1.布线如果不满足横平竖直是否板子的信号质量就不好?
2.如果为了满足横平竖直的话会使用大量的过孔,而过孔多了会增加寄生电容,也会影响信号质量,但是我看别人画的板子过孔也不少啊?
3.在贴片元件的焊盘上打过孔有什么不好?
4.大家看看我画的PCB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谢谢!

楼主:
re

请问大虾们画板时的地是铺铜接上的呢,还是一个一个连接的,如果是铺铜连接的如何做到多点汇聚到一点呢?另Protel的蛇形和等长走线是如何操作设置的?
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A:
貌似C8051F的开发板?

>1.布线如果不满足横平竖直是否板子的信号质量就不好?
那倒不一定吧
>2.如果为了满足横平竖直的话会使用大量的过孔,而过孔多了会增加寄生电容,也会影响信号质量,但是我看别人画的板子过孔也不少啊?
反正我画板时是过孔能少就少。
>3.在贴片元件的焊盘上打过孔有什么不好?
这个是因为在焊接的时候焊锡会从过孔流掉。
>4.大家看看我画的PCB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画得挺好的。除了那几个打在SMD焊盘上的过孔外。

网友B:
几个过孔需要注意

一般来说过孔不能打在焊盘上,看你的R6,R15,R14几个贴片电阻的焊盘上都有过孔。

网友C:
说一下个人看法

R1、R2...上的那根电源线,如果不从焊盘上走,或许会好些。类似于焊盘上不打过孔的理由,后者是漏锡,前者是散热,都不利于上机器焊。当然,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没有做过大批量的东西。

而且,在你这个板子上,还不需要在焊盘上打过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