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宏定义什么意思??

楼主(2007-07-13):
#define outp(port, val)   (*((volatile byte *) (port)) = ((byte) (val)))
是不是把val值赋给port地址上啊??我是这样理解的,还请各位指教啊

网友A:
呵呵呵

  在uc-os 上经常看到这样的定义,不明白...

网友B:
port是一个地址,而且不能被优化,把value写道这个地址

就是给某个端口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