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8-10-20):
本人刚到公司不到一年,分到研发部。现在接收公司已成型系统的软件维护,但是自己对单片机软件和硬件及硬件电路都不太懂,而且原系统的编程人员已经离职。我们用的又是英飞凌的单片机,资料很少。  向高手请教个我该怎么入手呢?而且公司现在也没有相应的试验板。继续郁闷中!

网友A:
既然系统已经成型了,那就好办了。。

先把人家的程序好好研究研究。。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修改。(随便该。。不一定要比原先的先进,修改的目的只是为了巩固你对这个程序的理解。)
我想,改多了,自然就把别人的转化成自己的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

呵呵 楼上说的有道理.想当年我也是这么干的.
     花了一周的业余时间看了一个4K程序的产品.再自己琢磨着改.
     多看别人的程序益处很多的

网友C:
一定要有实验板,不然你的任何修改无从知道结果

网友D:
只能仔细把原来的程序搞透彻,然后自己再编一个一样功能

要是你们原来的开发人员没有注释的习惯,那我就同情你了。无论如何都要变成自己的程序,否则以后你没办法更改任何地方了。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的好建议!不过我们产品的硬件电路我都没有,而且产品的硬件定义是由一个底层程序做的,这个我也没有,我们的产品程序有几十K。其中还有很多的功能模块,我自己看了一段时间发现很多子程序的具体功能我不能整明白啊!郁闷中!

网友E:
先看电路,理解原理,然后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