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动起来有点卡

楼主(2008-10-20):
  我的步进电机最小细分的步距角为2.25度,当我让它以稍微小一点的速度转动时它都会卡,我想让它应用到汽车的转速表中,这样的话显然达不到要求。是步距角太大的缘故还是电流大小不合适呢?望指教!

网友A:
很有可能是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B:
细分该起的作用就是平滑。

楼主:
电机转子齿轮比较少

由于电机转子齿轮数比较少,所以细分之后最小步距角为2.25度(比较大),在较慢的速度下肉眼很容易识别出电机卡来。对了,我所说的电机卡不是说失步,只是走得不顺滑,怎么解决呢?

网友B:
电气上细分。比如64,128

楼主:
我已经细分为32拍了

还能不能再细分下去且保持精度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re

转速表?不是用这样的电机呀,有仪表专用的,0.0X度

网友D:
难道是传说中低速振荡?

请找ONS

楼主:
这么说

这么说的话,看来是我这个电机的最小细分步距角太大了,不适合用于转速表。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E:
很虚心想学啊!

交流出结果!
带结果去实践!
实践找问题!
问题出思考!
思考得讨论!
讨论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