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MEGA48糟糕的性能指标,被迫放弃

楼主(2007-07-14):
无奈之下,暂时只能用MEGA8顶……

决定:
用完这个CASE,就彻底放弃AVR

可惜:
看了这么多的手册,这些努力不能对以后的工作产生效益,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

建议:
ATMEL不要再吹了,收起你们的狗皮膏药把,想凭AVR赶超MCP只能是梦一场……

忠告ATMEL:
请不要忽悠你的用户,你忽悠了他,他必然有一天抛弃你……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t=2594832&tp=%u5173%u4E8EAVR%uFF0C%u600E%u80FD%u4E0D%u8BF4%u70B9%u5E9F%u8BDD

网友A:
这个我早就看清楚了...

楼主:
ATMEL在MEGA48的问题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BS

网友B:
原本打算学AVR的,现行改行学PIC

   看你吃过苦头,我也不想用它了,谢谢你能将这些经验与大家分享。

网友C:
PIC在资源上代替不了AVR,恐龙时代VS 21世纪的差别

网友D:
俺不会放弃~~~也不会回头~~~

网友E:
我从来不看广告,只看数据手册

只要功能符合要求就可以,否则牛皮顶天也不用。

网友F:
由此

也可以看出,国内多生产便宜货,名声却很差。

楼主:
没看出AVR MEGA系列怎么21世纪样……

AVR有什么特殊资源是其它MCU没有的?

AVR自诩的32个累加器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很多MCU都使用此种方法,AVR的代码密度并不怎么样……

RC OSC,AD,Vref犹如**肋,功耗也不怎么样,产品的连续性也不怎么样,内部的那个RTC更是**肋中的**肋,位操作也不怎么样……

呵呵,你习惯用它不代表他怎么怎么好,好到成了恐龙时代VS 21世纪的差别!!!

网友G:
不过说实话,AVR的ADC真是差

AVR给我的感觉是功能非常丰富,但是很不可靠。当然,我还是比较喜欢用它,主要还是项目推动。

网友H:
长知识了...

网友I:
LZ不要太沮丧,你学的东西没有全浪费,要知道原理是相通的

不同单片机的不同只是他们实现相同功能的方式不同,而我们使用单片机注重的是它的功能而不是他具体的实现方式。

当然,各家单片机的设计思路不一样,设计师的指导思想也会不一样,因此从一家的产品换到另一家的产品,需要一段适应的过程,需要适应这一家的设计思路。

比如你会开车,在中国拿到了驾*,但你到英国就要适应一段时间,因为英国是靠左行驶;交通规则也会与中国略有不同,但应该差别不大,因为设计交通规则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C:
9楼,我是两个都在用,应该有一点发言权吧

PIC如果不改内核,C编译器效率上得去?换页都把你换死。打肿脸充胖子,弄了30多条“精简指令”,结果18系列还不是用扩展指令了。

不过PIC的其他地方没有啥可挑的,系列不是一层不变的意思,PIC就是例子,看他活的那个样子,旁人都觉得累。

网友C:
PS:另外片内RC是用来控制EMC和降功耗的。

网友I:
14楼的说法值得商榷,片内RC在功耗上不比外部晶体振荡器低

甚至可能还要高。

片内RC的主要优势是系统的成本。

楼主:
既然要谈MCP就谈谈好了^^

早期的16系列除了有三个不足:乘法指令、中断入口、堆栈固定;
其余似乎也没什么可挑剔的……

至于换页,如果你是用C,基本上,编译器都给你考虑了,你基本不需要考虑;
中断的问题至少不会让你的MCU的FLASH、EEPROM写不进去把,用还不成问题的把,而且后续的很多型号都做了改变。
乘法指令在后续的产品中不少都加上了。
PIC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16系列也只能做做简单产品,对于这些应用,其资源一般也足够了,象MEGA48/8那样做功能堆积?堆积也不是什么坏事情,但总要保证MCU能正常工作把,现在ATMEL给出的参数就无发保证其MCU正常工作啊……

嘿嘿,俺用的MCU多了,主流的里面也就剩下AVR和ST没用过了,ST没什么吸引我的地方,短时间内没计划玩他,本打算弄个项目把AVR用起来的,现在,嘿嘿……

怕了……

搞完这一次就放弃……
::能不能**搞完还是未知……

楼主:
至于说内部RC是为了降低功耗就更是无从说起了……

除非类似430那样搞:用32K的OSC做定时唤醒,唤醒后用内部RC高速运行后休眠

这样搞的好处就是内部RC OSC启动时间很短,避免晶体起振的长时延迟。

否则,降功耗恐怕是无稽之谈……

至于降低EMC,恐怕需要兄弟你提供数据才有说服力了……

网友C:
EMC能降多少我手里没有准确数据。

不过少了两个能发射的引脚,从道理上讲,是可以说通的,否则现在的扩展51就不会把“关断ALE输出”作为控制EMC的“卖点”了。

至于功耗,主要与频率相关,内建的8M RC跑起来绝对比32k的外部晶体费电,晶体的功耗还要取决于激励功率大小,待实验后再说。

我没有在这里推荐工程使用AVR,也没有反对谁用,作为工程师应该自己思考问题,他人评论只当参考。

AVR的软肋在于外扩总线和中断优先级上。在中断优先级方面我现在看到最好的是东芝900系列,如果AVR能做到这样就好了。

另外据ATMEL传出来的消息说当时设计AVR的时候专门分析了PIC,吸取了里面的经验教训,还有说M8现在在亏本卖。

网友J:
哦AVR这么弱?不是流行了好多年吗?

网友I:
18楼说的EMC,准确地说应该是EMI

EMC通常是指被干扰,而EMI是指释放干扰。像这种工作频率不高的8位机基本不用考虑EMI,没那么严重。这种说法忽悠的成分比较大。

网友C:
8位机对EMI有影响

EMC叫顺嘴了,见谅。上次一个16M的51电路板在机器里,为32M的点贡献了6、7分贝的辐射骚扰呢。那块板子还没有做总线外扩。

另外想起PIC也有出问题的时候,873A莫名其妙死机,914的第一批E2也有问题,MICROHIP也没给出个说法。

网友B:
灯赿挑赿亮,理赿辨赿明

  大家开辩论会,长学问了,继续各抒已见吧。

网友K:
看了确实有收获:)

楼主:
16F914我也在用,没听说出问题

你可能是拿得比较早的工程样片。

873A没听说有莫名其妙的死机现象……

PIC出问题到确实有过,16C72/73当年就出过问题,但一般都是刚推出市场不久,市场检验阶段,哪家芯片都不能保证一点问题都没有,但现在MEGA48/MEGA8可都是卖了很多年了,而且从ATMEL不断改指标来看,ATMEL是明知道这些问题存在的,ATMEL在明知道这些问题存在的情况下,只是改一改指标忽悠用户,而将自己应该完成的质量承诺推给用户去完成,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如果他修改参数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使用也就罢了,但现在他这个参数修改可就可能造成这个MCU工作不正常,反过来说:ATMLE可以不用为他的MCU承担质量责任了,是不是ATMEL可以宣布,他已经在手册中讲明了,所以出问题,只能你自己承担了……

MEGA8都是在亏本卖了?如果是这样,对于用这颗料的兄弟们怕不是什么好事情!!!

免费的午餐恐怕没那么好吃的

网友C:
如果用914的不敢说其存在1万到20万分之一的故障率

只能怀疑其是否上过批量。

楼主:
TO 25楼

俺虽然担着PIC斑的斑主,但俺与MCP没有任何关系,唯一的关系恐怕就是俺在用MCP的芯片。

如果你非的误会俺采用双重标准,俺也不想表达什么,但明眼的人都知道MCP和AVR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和态度是根本不同的……

你如果有不同意见,你可以做个调查,看看MCP的质量到底如何……

工程样片阶段或者前期的市场推广阶段,每家的芯片可能都会出点问题,这也是我一直遵守的原则:绝不用最新的芯片,只有在市场上长期使用后的芯片俺才考虑使用,使用最新的芯片的好处是可以达到比较好的保密的效果,但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最新的芯片也往往是价格最高的,出货的问题也比较多(芯片厂家为了推广,会忽悠你,没问题,你用把,千万不要相信)。

MEGA48/8在市场上至少存在3/4年以上了把!?

网友C:
48刚出来,现在成都这边都还没有大量用。

M8倒是可以找到了。

网友F:
m48,04年已经出来资料了

那时内部时钟的初时精度为1%

网友L:
那时

04年还拿不到M48的工程样片呢

网友M:
RC是可以用程序校准的~~~

我用T26L,用的就是内部RC,也要读写EEPROM的.而且要秒精度.

由于成本和可靠性的问题,开始做了RC校准程序.

但通过应用发现校准后已经能满足长时间工作的需要,后来由于程序的增加,

空间不够才取消的RC校准程序.

我认为性能指标只能作为设计参考的重要依据,真正的是要通过实践去解决的.

我在开始曾说过:

    既然你选择了RC震荡器,那么你就应该接收RC震荡器稳定度不好的这个现实.

楼主:
TO hotpower

“既然你选择了RC震荡器,那么你就应该接收RC震荡器稳定度不好的这个现实”

呵呵,俺可以接受RC精度不高的现实,但俺不能接受因为RC精度不高影响EE/FLASH读写的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俺即使不选择RC OSC振荡器,愿意增加成本外加一个晶体也不能解决问题,除非俺在外加晶体的情况下,还需要对内部RC OSC做软件校准才能确保100%可靠……

我用了那么多种MCU,其中有着大把大把的MCU都具有内部RC OSC,但是第一次见到竟然……
俺不得不佩服AVR的设计水平了,NND,不是一般的高啊……

MEGA的手册基本都翻完了,得出一个结论:MEGA的设计想法确实有很多特点,但ATMEL在实现这个想法的时候,简直可以用零乱不堪来形容,看看那些寄存器!东一个西一个,简直就是杂货店,毫无系统性而言……

再看看那一堆如同**肋的外围,有几个模块的性能指标能上的去?那电压基准?NND,可以漂到姥姥家了……

说难听点,ATMEL简直是糟蹋了MEGA的创意……

网友C:
我想引用我当年的高考题目来结束这个帖子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RC影响写入,你可以跑慢一点啊,横竖也比PIC快;资源有就用,那个单片机的A/D不是逐次逼近型的(为啥,降成本呗)。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重要的要去做。

网友N:
RC

不是说会飘那么大范围,只是出厂不加校准最大偏差范围是那么大,如果想可靠一些烧录的时候校准一下就可以了。基准不准你可以用软件校准(你的产品出厂测试的时候校准一下通道系数即可),也可以用硬件校准(加电位器),还可以外加基准源,如果你觉得你的VCC够准的话用它也不妨。说白了不是问题的问题,mega有这么多资源已经是很难得了,模拟部分当然没有TI做的好了,再说真要做到那样好估计也不卖这个价了,你看MSP430是什么价。如果你因为这点缺点就否定他不用他那可能才是你真正的损失啊。

网友O:
我晕~~~+10%你接收不了不会调到你能容忍的%???

真倒塌了~~~俺用RC写EEPROM感觉还是不错的~~~

楼主:
看来不说难听的不行了……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3楼: 我想引用我当年的高考题目来结束这个帖子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RC影响写入,你可以跑慢一点啊,横竖也比PIC快;资源有就用,那个单片机的A/D不是逐次逼近型的(为啥,降成本呗)。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重要的要去做。

引用 网友N: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4楼: RC

不是说会飘那么大范围,只是出厂不加校准最大偏差范围是那么大,如果想可靠一些烧录的时候校准一下就可以了。基准不准你可以用软件校准(你的产品出厂测试的时候校准一下通道系数即可),也可以用硬件校准(加电位器),还可以外加基准源,如果你觉得你的VCC够准的话用它也不妨。说白了不是问题的问题,mega有这么多资源已经是很难得了,模拟部分当然没有TI做的好了,再说真要做到那样好估计也不卖这个价了,你看MSP430是什么价。如果你因为这点缺点就否定他不用他那可能才是你真正的损失啊。

引用 网友O: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5楼: 我晕~~~+10%你接收不了不会调到你能容忍的%???

真倒塌了~~~俺用RC写EEPROM感觉还是不错的~~~

如果不外挂OSC,没有通信怎么校准到3%内?!!!

这个需要校准,那个需要调整,你们以为是在实验室做DEMO吗?
如果一天需要烧5000片以上的话,我不相信你还能笑的出来……

兄弟们,不要开玩笑了,我早就说的很清楚了,RC精度不高是一定的,但因为RC精度不高影响EE/FLASH读写是绝对不可以的,漂到10%,我是可以接受的,但因为飘到10%而造成EE不能写是肯定不能接受的,这样的事情竟然还有人在说不是MCU厂家的问题,俺真的是无话可说了……

至于AD是逐次逼近型的,精度就会低的说法恐怕只是想当然,MCP也是这个,但精度,你应该知道的哦……

兄弟们,不能因为习惯用它就袒护啊,是问题总要承认的……

网友F:
看看吧

Hello,

The factory calibration is done ones the chip is made, and does not take that long to do. The accuracy is then checked during test and all chips that does not meet the 10% accuracy is thrown away.

If we are gonna send millions of chips through another calibration this will take too long time for us, and most people does not need that accurate clock frequency, so most of the time would just be waste and the chips would be more expensive.

If a company need more accuracy on the calibration, we will do this for a cost. But only for 200k + volumes.

We are only a technical channel, so for calibrated chips you should contact your local distributor.

Best Regards
Andreas Holm
Atmel AVR Technical Support

楼主:
LS的消息简直就是‘斩立决’

网友P:
to yewuyi:

如果一天需要烧5000片以上的话,我不相信你还能笑的出来……

--如果那么大量的话,自己做个烧录、校准、测试工装,一次过,齐活。
目前市面上的烧录器,烧录那么大量的话,估计你得多买几台编程器,多配电脑多配人手,这些费用,够你做工装的费用了。

网友F:
呵呵,什么意思

这么说双龙老大有备而来了?

网友F:
这可是老大你的强项啊

楼主:
嘿嘿,俺们用PIC芯片,一天烧5000片是小事情了……

一人一天3000片,两个人就搞定……

AVR嘛,嘿嘿……

做工装?俺没想过,俺从没自己动手做编程器的习惯,用着XELTEK的就顶好,又稳定又快,支持芯片还多……

双龙要是出这样的编程器了,可以告诉俺一下,俺向代理要一个去……

楼主:
俺们有一个产品用了一个PIC的替代品

到了烧片的MM那里后,烧片速度奇慢,两个人一天搞不到2500片,老是为这向公司投诉俺,一气之下,让它回姥姥家,不用了……

网友K:
还是正牌军好用啊:)

网友Q:
怎么讨论到工装上了?

PIC的我就用过877硬件堆栈就8个,而且不可以访问.
堆栈都不能访问,怎么做操作系统?
稳定性还可以,换页太难受了,后来发现用C做的比汇编做的还节省资源.用C就不用管换页了.

工装还是一定要的。

网友R:
其实任何器件都有出错的可能!

其实任何器件都有出错的可能!
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试一下:
先写入数据---回读看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再写入,如果正确,计算eerom 的校验和,并写入eerom。
开机时,先读取eerom 及 校验和,如果出问题,那么自动调用 程序中的默认
数据,重新初始化eerom,其实再此处也可以用程序进行参数的匹配和调整自动调整。
简单的说,就一句话,吧你能想到的问题,都用程序描述出来,只要CPU能跑起来,就都能解决!

网友F:
只怪atmel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想省自己的懒事

网友S:
硬件堆栈这玩意搞鬼都很难~~~

网友T:
一直用avr,觉得用起来很简单,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从来没考虑过要换!

网友U:
那还用什么啊!????????

真的不知道,AVR不能用,那STC51也不行.AT89C/S51也不行.

MSP430, ST, LPC900/700 ,PIC16/18/17/DSPIC/ 等等.

那我们还用什么啊??????????

还有很多MC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