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7805CV的工作温度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7-14):
Datasheet里有,一般使用不要超过60C

楼主:
我测了,温度可能有60C

Datasheet是什么,请指点,多谢!

楼主:
主要是输出电流比较大

我用变压器是9V输出,然后由7805稳压成5V

网友A:
晕`~~搞电子的不知道 Datasheet

Datasheet就是器件的说明书,或规格书,由器件生产厂家编制。

可以直接到制造商的网上下载,也可以到一些器件搜寻网上查。

下面这个连接就是个比较好的搜寻网,你在上面输入器件型号,点搜寻即可。

马上试试:

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我急晕了

我设计的板子,最近8563运行不正常,有人说我的7805过热影响的,这个问题我到没考虑过,我想8563都加了104退耦电容,且它是宽电压工作范围,怎么会受电源影响呢?

楼主:
请问有没7805的替代品

性能要比7805好的?

网友B:
外置5V稳压电源

  短路7805的输入和输出。

网友C:
散热板加大一点

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D:
不行先串个电阻减低温度

网友E(2011-05-25):
PDF说的工作温度不是-55到150度?

网友F:
PDF说的工作温度不是-55到150度?
*******************
那是核的温度,不是表面的温度。

网友E:
那就是说,核可以在零下55度时工作,器件也就能在零下55度工作了。高温核能自动保护。对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