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太阳之母,如下边规范写**如何呢?

楼主(2007-07-14):
1、#define main_loop do {fsystem=0;main_tran();}while(0);
2、#define main_loop    {fsystem=0;main_tran();}

其实2实现的功能和1是一样。不知道套用do{}while上去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也许是便于调试吧

 将While(0)改成While(1)时就会大不一样了。

楼主:
顶,希望大虾现身说法

上面有点错误,更正
1.#define main_loop do {fsystem=0;main_tran();}while(0)//这里多了分号
2、#define main_loop    {fsystem=0;main_tran();}

网友B:
是这样的

以例子说明问题吧
void some_function()
{
  ... ...
  if(some_condition) main_loop;  /*习惯性的会写这个分号!!!*/
  else do_another_thing();
  ... ...
}

按1.的定义,宏替换如下:
void some_function()
{
  ... ...
  if(some_condition) do {fsystem=0;main_tran();}while(0);/*这个分号不会出问题的*/
  else do_another_thing();
  ... ...
}

按2.的定义,宏替换如下:
void some_function()
{
  ... ...
  if(some_condition) {fsystem=0;main_tran();};/*这个分号一定会出问题的,因为下面的else走不下去,嘿嘿*/
  else do_another_thing();
  ... ...
}

网友C:
4楼说的好!

顶上去!

楼主:
增见识了,但还还没有解释套用do{}while上去有什么作用

网友C:
4楼的例子非常清楚地说明do{}while的作用

网友D:
好的老师

太阳之母很适宜于做老师:)

网友A:

void some_function()
{
  ... ...
  if(some_condition)
  {
       main_loop;  /*习惯性的会写这个分号!!!*/
  }
  else
  {
       do_another_thing();
  }
  ... ...
}

最不习惯省几个大括号对,搞所谓的技巧,见着要想半天,用选择语句我都做好框架,再填内容,一目了然。

网友B:
回10楼

这样当然很好啦!不过,在C里使用宏定义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构造"类似于自然语言**的C语言程序"嘛!所以书写格式上适当的简略也许是必要的.

网友A:
自然是优点还是缺点?

  C语言的这种自由性也许是个缺点,它远不如Pascal语言严谨。至于宏定义,它的用处窃以为主要是提高可读性、可移植性、可维护性,楼主的这种宏定义还不始将代码直接嵌入程序中好用,想简洁明了用子程序也不错,现在的单片机速度跟过去比也大幅提高了。

网友E:
这是C、C++高手们公认的写法

可以减少宏语句和其它语句合并书写时发生错误。
do{}while(0)是没任何实际语法意义,这里只用来区分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