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ISP下载线能不能自己做?

楼主(2007-07-14):
能否给个制作的电路图?

网友A:
能做。网上就有原理图。

网友B:
什么都可以自己做...

网友C:
自己做,很简单的

网友D:
哪个信片的?

网友E:
简单,一片373 网上有原理图

网友F:
我用的是HC244,并口的很方便

不过有个问题,每天第一次用的时候要写很多次才成功,然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G:
七楼,注意拉,解决你的问题

7楼的,刷很多遍才成功,可能是你在下载的时候,P1.5,P1.6,P1.7三个引脚没有空出来,接上了其他硬件,才会导致下载时序可能发生错误~~~

网友F:
我的ISP引脚连接的是键盘

在下载的时候键盘是断开的,而且新板的MCU还没有程序是空片,郁闷呀。

网友H:
自己做是个好办法

用着心里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