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行代码有个BUG,谁能找出来?

楼主(2008-10-21):
pLine = 0x31f40000;
pLine += (mWindowWidth - sFontMsg.mWidth)/2 + ( mWindowHeight - sFontMsg.mHeight ) * mWindowWidth / 2;

mWindowWidth:  LCD的屏幕象素宽度,=800;
mWindowHeight: LCD的屏幕象素高度度,=600;
sFontMsg.mHeight: 要显示的字符的高度
sFontMsg.mHeight: 要显示的字符的宽度

上面代码作用是:确定要显示的字符,位于屏幕中间。
(mWindowWidth - sFontMsg.mWidth)/2,计算X偏移。
( mWindowHeight - sFontMsg.mHeight ) * mWindowWidth / 2,计算Y偏移再乘上屏幕宽度800。

现象:有些显示,X会偏右。有些显示是正确的。

网友A:
就是舍入误差吧

网友B:
最好显示约定

 (( mWindowHeight - sFontMsg.mHeight ) * mWindowWidthL) / 2;可能会更好些,加个括号,同时将mWindowWidth变换成long类型.

楼主:
变量都是INT32,==long

网友C:
猜猜看

(mWindowHeight - sFontMsg.mHeight) * mWindowWidth / 2
--》
((mWindowHeight - sFontMsg.mHeight) / 2) * mWindowWidth

网友:
是不是整除2,引起的...

网友C:
要是猜对的话

这个错误就很明显了
出错时会向→多移半屏

网友:
字节对齐 引起的?瞎猜一下..

(mWindowWidth - sFontMsg.mWidth)/2,计算X偏移。//就这儿有问题????

现象:有些显示,X会偏右。有些显示是正确的。

网友C:
mWindowHeight - sFontMsg.mHeight 是偶数时正常
是奇数时会有偏移。当然,前提没有其他问题。

楼主:
simon21ic对了

写算式的时候,不小心就出错。

网友D(2009-11-28):
奇数除2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