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只有一个SPI口,怎么和2个FPGA通信?

楼主(2007-07-15):
要接收FPGA_1约200K的clk,dat,向另一个FPGA_2发送200K的clk,dat。但只有一个SPI口,怎么办呀

网友A:
用软件模拟一个

楼主:
用软件就要用中断检测时钟沿了吧?

总觉得这样效率不高

网友B:
加一根线作片选

网友C:
找个带SPI的单片机啊

网友A:
不需要检测

您的那个标准的spi口用做接收数据,模拟的spi口用于发送,发送是主动的,就不需要检测了

网友D:
根10个fpga都可以。。

网友E:
7楼高手!

网友F:
SPI的接收和发送用的是不同的端口

发送口接一个FPGA,接收口接另一个FPGA,而时钟线同时接到两个FPGA。

从FPGA_1接收时,在SPI的发送口送FPGA_2不能识别的数据即可;如果FPGA_2不区别收到的数据,就简单地用一个外部开关切断送到FPGA_2的时钟线即可。

以上前提是单片机的SPI始终是主设备,而两个FPGA都是从设备。FPGA是主设备的原理一样。

既然你用FPGA,当然可以很容易地在里面加一个小逻辑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明白啦。

单片机始终是主设备。

网友G:
赞7.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