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测试大家都用什么方法?非常方便的USB-I2C读写器!

楼主(2007-07-15):
GY7501 USB-I2C接口适配器

详情:
淘宝网地址:http://list.taobao.com/browse/search_auction.htm?user=101b922dfb5662d91540ec114c4b019d&commend=all

关键字:USB转I2C,USB-I2C,USB读写I2C,RS232转I2C,串口转I2C,并口转I2C,串口读写I2C,接口卡,适配器,串口读写24C02
软件下载:I2CTools工具软件V1.3
供货状态:现货

产品简介
1.1 性能与技术指标
1)USB 2.0接口的I2C接口适配器,USB总线供电,无需外部电源;
2)I2C主机接口,Master方式,兼容SMbus协议,最高800khz;
    (I2C总线监测适配器型号为 GY7501-S)
3)提供电源输出:+3.3v ,+5V,对被测器件供电非常方便;
4)接口信号:SCL,SDA,GND,+5V,+3.3V以及4路IO口.
5)输出信号为3.3V TTL,输入5VTTL 可承受。
6)读操作模式:支持连续随机地址读;
7)写操作模式:支持单字节写,以及页写模式(Page Write);
8)提供DLL动态链接库,接口开发函数;
9)提供Visual c++开发例程;
10)提供I2C工具软件I2CTools;
11)塑料外壳,尺寸:70*45*18mm;
12)工作温度:-40°C - +85°C
13)可以通过PC直接读写I2C接口的EEPROM,AD,DA,MCU及接口芯片;
14) 此产品出厂前均经过了对最常见的I2C器件AT24C02的读写测试,利用I2CTools软件。
1.2 典型应用
I2C总线测试;
I2C接口的元器件寄存器读写;
I2C接口的EEPROM读写;
1.3 通信协议转换
USB转I2C总线接口转换。
1.4 产品销售清单
USB转I2C适配器一台;
USB连接线一根;
ISP扁平接口线缆一根
光盘1张(包括PC驱动、接口函数、用户手册等);
1.5 技术支持与服务
一年内免费维修更换。
网址:www.geeyang.com.cn

1.6.I2CTools软件操作界面:

网友A:
RE

www.winchiphead.com 有USB/I2C

网友B:
回楼主

  就知道做广告,也不多介绍介绍电路上是如何实现的,小心把你拿下。

网友C:
本来就是广告啊

那么贵,谁会要啊???

楼主:
USB转I2C,还望兄弟们多鼓励!

    呵呵,同志们手下留情,兄弟我也是21icbbs的常客啊,混了好几年了,不是发个广告就闪的。

    其实这个玩意儿也不难。对于各位熟悉I2C接口的兄弟,根本就用不上这个转换器的,直接搭个电路,并口,串口都可以转,或者根本就不需要转换器,程序一写就OK了,呵呵。
    只是我做的是一个标准的I2C接口,不是模拟产生的。硬件很简单啦,一颗CPU带USB口和I2C口,写好固件程序,以及做一个PC软件和DLL链接库。
    虽然不难,但要做成这个样子,兄弟我也是花了不少功夫的,经常熬夜,跑电子市场,什么模具啦,打孔啦,好多杂事的,终于是深刻体会到做一个产品不容易啊。
    研发做了好几年,想转个方向了,兄弟们一定要多鼓励啊!

楼主:
大家要有什么I2C的问题,请留言

大家要有什么I2C的问题,请留言,一起讨论讨论吧

楼主:
一个用PC串口模拟产生I2C的电路图

这是一个通过PC串口模拟产生I2C时序的电路图,我这边有实际应用。使用VC编程,通过RTS,DTR等信号产生I2C接口的时序,能进行读和写。
我想会应该会对大家有所帮助的。
这种方式产生的I2C时序因为是模拟的,所以是一个非标准的,SCL的频率大概在1k-10k之间波动。

关于源代码,我会在后面陆续传上来。

网友B:
做产品不容易

  可以把芯片和DLL梱绑卖,走量也许能收回成本。这东东用量不大。

网友D(2007-08-29):
我有一点I2C的问题

我写了一段模拟I2C的程序,用S51测24C64和PCF8563的地址都有反映,惟独PCF8574没有反映.用PLC935的I2C口测PCF8574能通,表明地址无错.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是PCF8574的时序比较特殊吗?
我的程序如下,楼主有时间可否帮我分析一下 多谢

ACK    BIT    10H
SLA    DATA    50H
SUBA    DATA    51H
NUMBYTE    DATA    52H
SDA    BIT    P3.5
SCL    BIT    P3.4
MTD    EQU    30H
MRD    EQU    40H
PCF8574    EQU    4AH
AT24C64 EQU     0AAH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80H
MAIN:    MOV    R4,#0F0H
    DJNZ    R4,$

WRPCF8574:

IWRBYTE:
        MOV    A,#4AH
IWBLOOP:
    LCALL    START
    LCALL    WRBYTE
    LCALL    CACK
    JB    ACK,RETWRB
        MOV     A,#00H
    LCALL    WRBYTE
    LCALL    CACK
    LCALL    STOP
    RET
RETWRB:
    POP    A
    LCALL    STOP
;        LCALL   WRONG

    SJMP    $
WRONG:
        SJMP    $
START:
    SETB    SDA
           NOP
        NOP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SDA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SCL
    RET
STOP:
    CLR    SDA
        NOP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NOP
    SETB    SDA
        NOP
    NOP
    NOP
    NOP
    RET
CACK:

    SETB    SDA
        NOP
        NOP
    SETB    SCL
    NOP
    NOP
    CLR    ACK
    JNB    SDA,CEND
    SETB    ACK
CEND:
    NOP
    CLR    SCL
    RET
WRBYTE:
    MOV    R0,#08H
WLP:
    RLC    A
    JC    WR1
    CLR    SDA
        SJMP    SENT

WR1:
    SETB    SDA
    NOP
SENT:
    NOP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SCL
    DJNZ    R0,WLP
    NOP
    NOP
    RET

        END

网友E:
要是用PC,我喜欢用并口模拟

网友F(2013-03-21):
界面部分可以提供源代码?

网友G(2013-09-27):
引用 楼主:
大家要有什么I2C的问题,请留言,一起讨论讨论吧

在vs2008上面做程序,用TQ2440开发板做I2C的测试,但是始终是读写超时,但是在mini2440开发板上可以顺利读写,这是怎么回事呢?eeprom是AT24C0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