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晶振电容的问题(在线等待)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10-21):
补充一下

说法有三;
1.为了净化波形的,

2.一个电容用来起震,一个用来保持幅度

3。构成电容三点式电路

到底谁说的对啊,我想要一个权威的说法,或者说大家公认的说法

网友A:
就是谐振电容

  具体取值参照MCU数据手册,和 MCU内部结构,晶振频率,晶振内部串联电阻有关

  有些MCU只要晶振不用接谐振电容

网友B:
反正我知道,晶振频率越高,电容越小乃至不要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