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下函数调用有问题否?

楼主(2008-10-21):
INT8U *func1(void)
{
    INT8U temp[100] ;
    memset(temp,0,sizeof(temp)) ;
    return temp ;
}
void func2(void)
{
    INT8U *p ;
    INT8U temp ;
    p = func1() ;
    temp = *(p+50) ;
}

楼主:
主要就是func1中temp[100]的生存期的问题

网友A:
re

主要是想干什么。
正常情况下这个程序没有意义。会得到什么结果和编译器有关。

楼主:
hi

我知道可以写成地址做形参传递,但是突然想到了就问问,瞎搞是不错的,在keil中这种写法写成
void func1(INT8U *src,INT8U length)
{
    memset(src,0, length) ;
}
void func2(void)
{
    INT8U temp1[100] ;
    INT8U temp2 ;
    func1(temp1,sizeof(temp1)) ;
    temp2 = temp1[50] ;
}

那么在vc里的postmessage()呢?还有keil里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A:
re

顶楼的p = func1() ;
得到就是一个野指针。读读倒也罢了,如果要向里面写什么,后果自负。
就是这样。

网友B:
有点不明白。

1:    p = func1() ;
2:    temp = *(p+50) ;

在第1行时,func1()的地址值给了P;
在第2行时,func1的地址加50,那到了什么地方了?
取这样的值,C语言中好像没这方面的介绍吧。这样的话不就不同的编译器,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