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删除此贴???

楼主(2007-07-16):
(无正文)

楼主:
程序刚开始运行的时,就会向串口发送No Tasks.

我是从这里来判断程序老是在复位的...

楼主:
看了就给说句话吧!

看了就给说句话吧!

网友A:
re

  不是大家冷漠,你的这个系统较大,況且大家不一定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好直接回答,务必耐心等待。提出的删主题贴无法完成,一删全部跟贴都删掉了,请你重拟标题,例如<<用时间触发任务的51单片机管理系统>>就很引人注意。

楼主:
谢谢4楼古道热肠,刚刚才把问题解决.

现在在我把问题说公布出来.
是数码管显示函数switch函数嵌套过多,单片机堆棧溢出,RET返回地址错误码.
现在在就把数码管显示代码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数码显示关文件:
/*-------------------------------------------------------*-

    LedDisp.H (V1.1)

-*-------------------------------------------------------*/

/*
 * Copyright (c) 2006,wsl
 * All rights reserved
 *
 * 文件名称: LedDisp.H
 * 文件标识:
 * 摘     要:
 *
 *
 * 当前版本: 1.1        * 取代版本:
 * 作     者: wsl        * 原作者  :
 * 完成日期: 2006-09-14        * 完成日期:
 *********************************************************/
#ifndef    _LedDisp_H
#define    _LedDisp_H

// -------------------------------------------------------
#define LED_DISP_MODE0()    {LED_TMOD = 0x00; g_DFlashEn = 1;    g_BFlashEn = 1;}
#define LED_DISP_MODE1_D()    {LED_TMOD = 0x01; g_DFlashEn = 1;    g_BFlashEn = 0;}
#define LED_DISP_MODE1_B()    {LED_TMOD = 0x01; g_DFlashEn = 0;    g_BFlashEn = 1;}
#define LED_DISP_MODE2()    {LED_TMOD = 0x10; g_DFlashEn = 0;    g_BFlashEn = 0;}

extern unsigned char LED_TMOD;
extern bit g_UpdataFlagEn;
/*点闪烁使能标志为0的点闪动*/
extern bit g_DFlashEn;
/*位闪烁使能标志为0的位闪动*/
extern bit g_BFlashEn;

/*数码管闪烁标志*/
// 闪烁点:Blink,为0的位闪动
extern bit Dlink1;    /*时十位点 为0的位闪动*/
extern bit Dlink2;
extern bit Dlink3;
extern bit Dlink4;    /*分个位点 为0的位闪动*/
// 闪烁位:Blink,为0的位闪动
extern bit Blink1;    /*时十位*/
extern bit Blink2;    /*时个位*/
extern bit Blink3;    /*分十位*/
extern bit Blink4;    /*分个位*/

extern unsigned char g_DispScanFreq;
extern void LedDisplay(void);
extern void FlashFreq(void);
//--------------------------------------------------------

#endif

/*------------------------------------------------------*-

        END OF FILE

-*------------------------------------------------------*/

数码显示C文件:

/*--------------------------------------------------------------------*-

    LedDisp.C (V1.00)

-*---------------------------------------------------------------------*/

/*
 * Copyright (c) 2006,wsl
 * All rights reserved
 *
 * 文件名称: LedDisp.C
 * 文件标识:
 * 摘     要: 数码显示
 *
 * 当前版本: V1.0               * 取代版本:
 * 作     者: wsl                * 修     改:
 * 版本信息: 2006-09-14         * 修改信息:
 */
 //***********************************************************************

#include"main.H"
#include"Port.H"
#include"MMI.h"
#include"SCH51.H"
#include"Uart.h"
#include"LedDisp.h"

/*************************************************************************/
/*动态数码管个数*/
#define LED_NUMBER (4)

extern time_str now;

 /*数码管显示段码表,不带点*/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ff
};

/*数码管扫描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ScanCode[4]=
{
    0xfe, 0xfd, 0xfb, 0xf7
};
/*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dispbuf[4]=
{
    1,2,3,4
};

/*LED数码管工作模式控制字*/
/*工作模式分三种, 1> 点位同时闪烁(LED_TMOD = 0x00)
                  2> 点位分别闪烁(LED_TMOD = 0x01)
                  3> 点位不闪烁    (LED_TMOD = 0x10)
*/
unsigned char LED_TMOD = 0x00;
/*更新显示数据标志*/
bit g_UpdataFlagEn = 1;    /*(1)可以更新;(0)不可以更新*/

/*点闪烁总使能标志为1点闪动*/
bit g_DFlashEn = 0;
/*位闪烁总使能标志为1位闪动*/
bit g_BFlashEn = 0;

/*用于切换点的闪烁状态,闪烁或不闪烁*/
static bit DFlash;
/*用于切换位的闪烁状态,闪烁或不闪烁*/
static bit BFlash;

/*数码管闪烁标志*/
// 闪烁点:Blink,为1的位闪动
bit Dlink1 = 0;    /*时十位点 为1的位闪动*/
bit Dlink2 = 0;
bit Dlink3 = 0;
bit Dlink4 = 0;    /*分个位点 为1的位闪动*/
// 闪烁位:Blink,为1的位闪动
bit Blink1 = 0;    /*时十位*/
bit Blink2 = 0;    /*时个位*/
bit Blink3 = 0;    /*分十位*/
bit Blink4 = 0;    /*分个位*/

/*用于显示刷新的频率*/
/*
g_DispFreq = 0 动态扫描的频是200HZ
g_DispFreq = 1 动态扫描的频是100HZ
g_DispFreq = 2 动态扫描的频是66HZ
g_DispFreq = 3 动态扫描的频是50HZ
g_DispFreq = 4 动态扫描的频是40HZ
g_DispFreq = 5 动态扫描的频是33HZ
g_DispFreq = 6 动态扫描的频是28HZ
g_DispFreq = 7 动态扫描的频是25HZ
*/
unsigned char g_DispScanFreq = 7;    /*最小为0,最大为7*/

/*私有函数*/

/**************************************************************************-
    关于数码管显示的各寄存器的应用说明:
g_DispScanFreq:        用于显示刷新的频率,最小为0,最大为7
// 任意位和任意点可以同时闪烁(点位总使能开同时开)
#define LED_DISP_MODE0()    {LED_TMOD = 0x00; g_DFlashEn = 1;    g_BFlashEn = 1;}
// 只能任意点可以闪烁(点总使能开)
#define LED_DISP_MODE1_D()    {LED_TMOD = 0x01; g_DFlashEn = 1;    g_BFlashEn = 0;}
// 只能任意位可以闪烁(位总使能开)
#define LED_DISP_MODE1_B()    {LED_TMOD = 0x01; g_DFlashEn = 0;    g_BFlashEn = 1;}
// 点和位都不会闪烁
#define LED_DISP_MODE2()    {LED_TMOD = 0x10; g_DFlashEn = 0;    g_BFlashEn = 0;}

-**************************************************************************/
/*-----------------------------------------------------------------------*-
 * 函数名称: LedDisplay()
 * 参    数: XX
 * 返    回: XX
 * 函数功能: 数码显示
 *
 * 说     明:
 *
 * 当前版本: V1.0               * 取代版本:
 * 作     者: wsl               * 修     改:
 * 版本信息: 2006-09-14         * 修改信息:
-*-----------------------------------------------------------------------*/
void Led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BitCnt;

    if ( g_UpdataFlagEn )    /*是否更新显示数据*/
    {    /*更新时钟数据*/
        dispbuf[0] = now.hour / 10;
        dispbuf[1] = now.hour % 10;
        dispbuf[2] = now.min / 10;
        dispbuf[3] = now.min % 10;
    }

    /*动态扫描*/
    for (BitCnt=0; BitCnt<LED_NUMBER; BitCnt++)
    {
        LedCont = ScanCode[BitCnt];

        switch (LED_TMOD)
        {
            case 0x00:
                if ( DFlash )    /*否则是点闪烁*/
                {
                    switch (BitCnt)
                    {
                        case 0:    if (Dlink1)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 0x7f;}
                                else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break;

                        case 1:    if (Dlink2)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 0x7f;}
                                else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break;

                        case 2:    if (Dlink3)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 0x7f;}
                                else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break;

                        case 3:    if (Dlink4)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 0x7f;}
                                else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 ( !BFlash ) /*否则是位闪烁*/
                {
                    switch (BitCnt)
                    {
                        case 0:    if (Blink1)    {LedPort = 0xff;}
                                else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break;

                        case 1:    if (Blink2)    {LedPort = LedPort = 0xff;}
                                else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break;

                        case 2:    if (Blink3)    {LedPort = LedPort = 0xff;}
                                else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break;

                        case 3:    if (Blink4)    {LedPort = LedPort = 0xff;}
                                else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

            break;

            case 0x01:
                if ( DFlash )    /*否则是点闪烁*/
                {
                    switch (BitCnt)
                    {
                        case 0:    if (Dlink1)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 0x7f;}
                                else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break;

                        case 1:    if (Dlink2)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 0x7f;}
                                else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break;

                        case 2:    if (Dlink3)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 0x7f;}
                                else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break;

                        case 3:    if (Dlink4)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 0x7f;}
                                else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 ( BFlash ) /*否则是位闪烁*/
                {
                    switch (BitCnt)
                    {
                        case 0:    if (Blink1)    {LedPort = 0xff;}
                                else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break;

                        case 1:    if (Blink2)    {LedPort = LedPort = 0xff;}
                                else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break;

                        case 2:    if (Blink3)    {LedPort = LedPort = 0xff;}
                                else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break;

                        case 3:    if (Blink4)    {LedPort = LedPort = 0xff;}
                                else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
                    break;

            case 0x10:    LedPort = DispCode[dispbuf][BitCnt]];    break;

            default:    break;
        }

        for (i=0; i<10; i++);
        LedPort = 0xff;    /*消隐*/
    }
}

/*-----------------------------------------------------------------------*-
 * 函数名称: FlashFreq()
 * 参    数: XX
 * 返    回: XX
 * 函数功能: 控制闪烁频率
 *
 * 说     明:
 *
 * 当前版本: V1.0               * 取代版本:
 * 作     者: wsl               * 修     改:
 * 版本信息: 2006-09-14         * 修改信息:
-*-----------------------------------------------------------------------*/
void FlashFreq(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ucFlashFreq = 0;
    ucFlashFreq++;
    if (ucFlashFreq == 100)/*5ms *100*/
    {
        ucFlashFreq = 0;
        if ( g_DFlashEn )    /*是否需要点闪烁*/
        {
            DFlash = ~DFlash;
        }
        else
        {
            DFlash = 0;
        }

        if ( g_BFlashEn )    /*是否需要点闪烁*/
        {
            BFlash = ~BFlash;
        }
        else
        {
            BFlash = 0;
        }
    }
}

此显示代码功能很全:
可以数码管任意位和任意点同时闪烁.闪烁的频率是1Hz

网友A:
不错,不错

 LED数码管显示做专业也很有学问的。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B:
挺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