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协议 求救!

楼主(2007-07-16):
哪为大虾做过PS2协议啊 小弟对接收那快不是很明白
不知道主机发送给设备的数据是不是暂存在哪里的啊?
我看了他的时序图 怎么设备在接收主机给设备发送数据的时候,设备DATA 信号线怎么都是全高的啊 只有应答位才变为底呢?多谢各位哈!

网友A:
信号线都没有变化,怎么会有应答位

如题,奇怪中!我的博客中有关于PS2的协议和应用,欢迎光临!

网友B:
仔细阅读朴素

主机一般指单片机,微处理器之类,设备一般指键盘,鼠标。你说的主机发数据给设备(host to device),对主机来说是发送,而不是接受。

网友B:
仔细阅读PS2协议手册

网友B:
en

void RECEIVEABORT(void)

    KB_CLK=1;
       KB_DAT=1;
    TR0=0;
    TF0=0;
    PS2ReceiveErro**=1;

}

网友C:
我给个提示:参考SPI

网友D(2010-05-23):
这个接收程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