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orFlash问题

楼主(2008-10-22):
程序在NorFlash中运行,这时可以对NorFlash进行读写操作吗?
我用的是SST39VF1601.
我单步跑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写进去几位,全速的时候老是复位。

网友A:
想写数据保存可以,想程序升级要很多处理。

楼主:
那为什么老是写不进去呢?

网友B:
唯一的办法

是在修改nor时,程序在ram里面跑.

网友C:
不能写程序正在运行的程序空间,否则会取指错误

当然也就跑飞了

只有极少数芯片针对这个做了特殊处理,写入代码空间时让CPU挂起等待,写完后接着运行

而绝大多数芯片都没这个功能,不能写程序正在运行的程序空间,否则会取指错误(因为FLASH写入过程中肯定是不能正确读取的)

所以想做IAP升级的话是要先让程序跑到另外的空间运行,比如RAM区、另一个FLASH块等,等写完了再跳回来

而且,要想做到可靠,数据检验、怎样做到写错了还能再次IAP等要花很多脑筋的,诚如LS所说:
“想写数据保存可以,想程序升级要很多处理。”

楼主:
我的没有程序升级

先谢谢各位了!
我现在只是试试FLASH的读写,没有程序升级。是不是说如果程序是在其中一个BLOCK的话,对FLASH的另一个BLOCK读写是可以的?

网友B:
不是另一个块

而是另一片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