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文件94K,却装入了8K FLASH里面,还正常工作,啥原因?

楼主(2008-10-22):
C51程序用KEIL编译,链接后生成的HEX文件在WINDOW XP下显示92K,芯片的FLASH是32K,还配了个128K的EEPROM,下载时可以选择下FLASH还是EEPROM,选下载到FLASH,居然下载成功,而且通电实验功能一个不少,纳闷!

网友A:
word文件里面一个字没也,也有好几K字节。为什么?

网友B:
google一下hex文件格式

网友C:
想看多大,该看这个。

Program Size: data=65.0 xdata=0 code=2840
creating hex file from "XXX"...
"XXX" - 0 Error(s), 0 Warning(s).

楼主:
多谢楼上

keil中:data--数据代码总数放于RAM或者SRAM等;
        xdata-外部数据代码总数,放于EEPROM等;
        code-程序代码总数,放于FLASH;

我的KEIL显示:
Program Size: data=172.5 xdata=0 code=3959

原来我的程序大小应是code=3959 Bytes,放于flash(32k Bytes)自然无问题了。

多谢各位喽!

网友D:
代码是经过编码后再成为HEX文件的,所以体积大了约1.5倍

网友E:
好像HEX文件是包含地址的

  地址+指令=2倍

  bin文件不包含地址,是原始大小

网友F:
LZ研究下HEX,S19等文件格式就OK了,

目前我这边只研究了两三种文件格式,

网友G:
HEX文件是文本文件,你可以用记事本打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