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和调试由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8-10-22):
以前以为仿真和调试是一回事,今天发现它们是两个英文词
在线仿真是ICE,调试是Debug.
看ARM7TDMI的逻辑结构框图,扫描链JTAG接口是用来Debug的,另外还有一个模块叫嵌入式ICE单元,用来在线仿真的.
那么仿真和调试两个操作是不一样的?
知道的兄弟指教一下

网友A:
仿真是用一种特殊的软件或硬件模仿目标系统的运行,

而调试则是针对某一系统的功能进行试验性运行。调试可以用仿真手段,也可以利用目标系统所提供的调试功能(目前一般如此)进行。

对于一个熟练的人员且系统较为简单的话,一般不会用仿真手段来调试系统。但也有例外,如所使用的MCU是OTP的话,再简单的系统也得进行适当的仿真。

网友B:
不知道

以前听介绍PIC的仿真和调试,最大的区别是调试要占资源,仿真不用。呵呵,是以前,现在的不知道了。

网友C:
很难说清的两个概念

我的理解:仿真器>=调试器,,,当然是说同一个牌子的

网友C:
关于JTAG,给你上图,看有没有帮助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

如上图,既然由JTAG口可以调试了,为什么又弄个ICE模块呢?
是不是 ICE+JTAG=调试功能? 只有JTAG接口的话,是不能调试的?

网友D:
仿真的目的是为了调试

仿真的目的是为了调试.

用一个代替另一个来模仿其行为,达到调试的目的.

网友A:
严格来说 Embedded ICE 不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