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串口单片机选型问题。。。。

楼主(2007-07-17):
请问各位大侠 w78e58B 有没有带双串口的?那w78e58呢?这两芯片还有市场上能不能买到?谢谢!!!

网友A:
使用我的MCU吧,可以带多路串口的

如题,让8核心的MCU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B:
MEGA64,MEGA128

网友C:
MEGA64,MEGA128太贵,用162即可

或软件模拟

网友D:
W77E58,搜搜论坛,我回答过10次这个问题了,

网友E:
不知楼主的程序量有多大或是工作环境怎样?

如果meg162程序空间不够的话,从价格上看可能要用NXP的ARM了。

网友F:
77e58到现在了还是贵的要死

傻子才用77e58

网友D:
我是傻子,谢谢楼上,

架构不能轻易变,不想用MEGA,
ARM+FLASH+RAM比单片W77E58贵吧,

网友G:
要双串口

为什么不用两片单片机?小单片机很便宜。
小单片机与主单片机利用并行口或SPI进行通讯。

网友H:
4楼不代表俺~~~但赞成或用小ARM

网友F:
为什么不用小ARM?

内部FLASH/RAM都不小的,根本不用外阔了

网友I:
AVR的MEGA162管脚基本兼容51,双串口,价格小于20元

16K FLASH、512 EEPOM、1K SRAM,35个I/O,内置BOD、RC、WDT。
印象中没有比这更便宜的、又比较好买到的、性能还可以的双串口单片机了。
相关链接:http://www.sl.com.cn

网友E:
要是用小ARM后续问题会少很多

当你的产品想升级软件时,如果用单片机,那么内部flash很可能就不够用,而用小ARM则完全可以换同系列的其它型号,目前一片NXP的LPC2132的批量价还不到30元*币,要是用LPC2103则更便宜,估计在20元左右,2xUART,32k FLASH。
我不是在给NXP做广告,同时也有其它厂家的产品可参考,我只不过是提个思路而已。

网友J:
双龙也来了:)

昨天怎么啦?

ST和AVR争相进来拉客:):):)

网友K:
其他的来两个

AT89C51RE2
W77E58
C8051F067
ATMEGA128L
PIC18F56J10
STR7
LPC2101
S3C72M5

不知道C8051F067和PIC18F56J10 怎么样?
PIC18F56J10的官方报价2.4美金.

谁给评价一下啊?

网友L(2013-01-08):
引用 网友K:
AT89C51RE2W77E58C8051F067ATMEGA128LPIC18F56J10STR7LPC2101S3C72M5不知道C8051F067和PIC18F56J10 怎 ...

大神是不是搞过AT89C51RE2啊?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L:
18楼大神这么开心,难道你搞过AT89C51R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