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时间会相差这么多

楼主(2008-10-23):
我用数码管从0加到47循环,每次数字变化的时间和我程序设定的差别很远。跑完circle_disp()需要80多秒,即数字保持的时间应该是80多秒,而烧到板子上却是几秒的时间。好奇怪。数码管用的是共阴四位一体。请高手替我看看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R=P3^2;//红外接收端
sbit CODE=P3^3;
sbit V_INT=P1^6;
sbit  CD4094_CLK=P2^7;   //CD4094的时钟输入端
sbit  CD4094_DATA=P2^6;   //CD4094的数据输入端
sbit   CD4094_STR1=P2^5;   //控制数码管
sbit   CD4094_STR2=P2^4;   //控制PI3V514使能端
sbit   sel_1=P2^0;        //数码管片选端
sbit   sel_2=P2^1;
sbit   sel_3=P2^2;
sbit   sel_4=P2^3;        //数码管片选端
sbit beep=P1^1;
uchar table[32]={0};
uint count[32]={0};
uchar button;//红外按键值
uint  time_yindao;
uint  time_jieguo;
uchar wei_two_flag;
uchar wei_one_flag;
static uchar chip_sel;
code table_seg[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4,0x82,0xc1};

void  delay(uint x)//晶振为7.3728MHZ,0.283ms
{
    uchar y;
    while(x--)
    {
       for(y=0;y<8;y++);
    }
}
/************模拟串口模式0,移位时钟程序****************/
SEND_CD4094(uchar temp_data)
{
   uchar count=8;
   CD4094_CLK=0;
   do
   {
      if(temp_data&0x80)   CD4094_DATA=1;
      else                 CD4094_DATA=0;
      CD4094_CLK=0;
      ;
      CD4094_CLK=1;
      temp_data=temp_data<<1;
      count--;
   }
   while(count);

}
/*************数码管显示的控制************************/
PANNL_CHIP_DRIVER1(uchar REG_4094)
{
  //EA=0;
  SEND_CD4094(REG_4094);
  CD4094_STR1=1;
  delay(1);
  CD4094_STR1=0;
}
/*************PI3V514使能端的控制*******/
PANNL_CHIP_DRIVER2(uchar REG_4094)
{
  //EA=0;
  SEND_CD4094(REG_4094);
  CD4094_STR2=1;
  delay(1);
  CD4094_STR2=0;
}
void display(uchar segment)
{

       PANNL_CHIP_DRIVER1(segment);
       delay(50);
}

void  circle_disp()     //循环轮流选择芯片使能
{
        uint ii;
        for(ii=0;ii<2000;ii++)
        {
          PANNL_CHIP_DRIVER2(chip_sel);
                    P2=0xfb;
          display(table_seg[chip_sel/10]);//十位
          delay(100);
                    P2=0xf7;
               display(table_seg[chip_sel%10]);    //个位
                     delay(100);
        }

            chip_sel++;
          if(chip_sel==48)
          {chip_sel=0;}

}
void main()
{    while(1)
    {
       circle_dis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