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个人信息里的《定时炸*C4的制造方法》,里边有用到这

楼主(2007-07-17):
(无正文)

网友A:
??

跟什么样的MCU连接?怎么连接的?旋转编码器和MCU之间有什么电路?

楼主:
也就是三端可调电位器,跟89S52的P1.7,P1.6相连.中间脚接地.

网友B:
原来是电位器,我还以为是光电式的

不知道中间脚是不是滑动端

网友C:
不是吧

如果是电位器,MCU怎么测?S52有AD?旋转编码器应该是两个光偶,输出两路同频不同相方波,频率跟旋转速度有关,相位跟旋转方向有关.

楼主:
测编码器(调节旋钮)时,在两个脚上测出信号波形如下:

楼主:
跟另一张电路图相同如下。

楼主:
我的编码器应用波形如下,就是不明白它是如何判断方向及

楼主:
上一次的四个按键组合代替编码器,已经搞掂。

但还是必须加入一个编码器安装在控制面板上,请各位提供一下思路或例程,多谢了。

网友D:
我有些资料,你可以参考参考.

那种旋转式编码器和光电旋转式编码器输出的波形都一样的(除了没有Z相信号外)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1713859658.pdf

网友E:
加CPLD计数和判断方向

思路:需要对一路信号的同一个沿进行处理,对于同一个沿来说,从一个方向看过去是上升沿,那么从另一个方向看过去则是下降沿。当A为上升沿的时候,如果B是高电平,那么计数器加一;当A为下降沿的时候,如果B是高电平,那么计数器减一。

网友F:
倒塌了,这都写不出程序的话LZ实在该打屁股

网友G:
相位差90度

相位差90度判断方向

网友H:
嘿嘿,不仅要打,还要重重来几下……

^_^ ,下闷棍才行……

楼主:
晕啊!要打我也认了,谁叫咱这么笨!“鸟先飞”。

还是不得要领,请各位大侠支招一下,提供一个子程序或例程给我参考参考一下,多谢了!

楼主:
请提供一个C例程(子程序)吧,不要汇编的。。。。。。

网友A:
请我喝酒,啤的,就给你代码,C的.嘿嘿

网友I:
自己琢磨吧会有点收获的

基本思路

网友A:
啤酒准备好了没?嘿嘿

//******************************************************************************
// 旋转编码器脉冲计数程序,在8051上通过外部中断0实现
// 特别说明:适应于旋转编码器脉冲频率较低的场合(对于12MHz晶体,大致可以支持 4KHz
//           以下的旋转编码器脉冲频率),若旋转编码器脉冲频率更高,建议采用计数器
//           T0和T1分别实现正反向计数,此时一般需要附加少量外部电路的配合
// 以下代码仅供参考,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本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
#include "reg51.h"

long counter=0;                      //旋转编码器的脉冲计数值,左转为正,右转为负
void main()
{
  IT0 = 1;                                                 //外部中断0为边沿触发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0
  EA  = 1;                                                            //使能中断
  while(1)
  {
    //                在这里写代码实现你想做的事,比如计数值的进一步处理等等等等
  }
}

//******************************************************************************
// 延时函数delay(unsigned char dly)
// 延时值与晶体频率有关,可以自己调整变量x的值以取得合适的单位延时值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dly)
{
  unsigned int x;
  while(dly--)
  {
    x = 1000;
    while(x--);
  }
}

//******************************************************************************
// 外部中断0的中断处理函数void ISR0()
// 注意:旋转编码器的A接P3.2,B接P1.7(跟你图上一样不变)
//******************************************************************************
void ISR0()   interrupt 0
{
   if((P1&0x80) == 0x80)
   {
     delay(10); //消抖动,延时一会,确认P1.7仍然为高,如果频率比较高,延时要缩短
     if((P1&0x80) == 0x80)
       counter++;
   }
   else
   {
     delay(10); //消抖动,延时一会,确认P1.7仍然为低,如果频率比较高,延时要缩短
     if((P1&0x80) == 0x00)
     counter--;
   }
}

网友:
定时查询端口电平变化

AB
正转 00->01->11->10->00->01->........
反转 00->10->11->01->00->10->........

举例说明:
上次采样AB引脚电平状态为00,本次采样的结果是01则说明正转一个脉冲,计数值加一,本次采样结果是10则说明反转,计数值减一。
依次判断
01->11  加一
11->01  减一
.
.
.
.
.

网友J:
这个东东多少钱?

网友H:
记得要5元以上

网友K:
我写过,不过还没出版,等两个月就来了。

楼主:
多谢太阳之母,要是你在珠海,我肯定请你喝啤酒。

这个东东不贵,只要2元。原先我是用四个轻触开关代替这个旋转编码器的。但是控制面板上现在必须加一个这样的可调电位器。
上次的四个轻触开关代替这个旋转编码器,咨询了各位大侠好长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实现了我们想要的功能(实现了设置调节功率计一样的功能)。
在此多谢各位!!!
现在我的这个项目里的处部中断(P3.2)不能再使用了,因为我已经用在LCD显示屏切换了(来回切换四次)所以我只能分时采用(P1.6,P1.7)这两个引脚.
如果采用P1.6,P1.7这两个引脚,使用查询方式,那这个子程序应如何写啊??

楼主:
现在我的这个项目里的外部中断(P3.2)不能再使用了,

因为我已经用在LCD显示屏切换了(来回切换四次)所以我只能分时采用(P1.6,P1.7)这两个引脚.

网友H:
LZ是在哪里买的这个东西?

厂家名是什么?

网友H:
TKS,我找便宜的波段开关……

楼主:
为啥我下面的程序不行啊!

转过头了,会存在两种情况(加,减同时出现)
uchar idata WheelNow;
uchar idata WheelOld;
uchar idata EncoderCnt;
uchar idata RightCount;
uchar idata LeftCount;
void EncoderProcess(void)
{
    uchar keytmp;
    WheelNow=P1 & 0xc0;     //p17,p16 as input i/0
    keytmp=WheelNow;
    keytmp ^=WheelOld;
    if(keytmp==0)return;
    if(keytmp & 0x80)
    {
        if(WheelNow & 0x80)
        WheelLeft();

        else if(WheelNow & 0x40)
        WheelLeft();

        else
        WheelRight();

    }

    else if(keytmp & 0xc0)
    {

        if(WheelNow==0x00)
        WheelLeft();
        else if(WheelNow==0x40)
        WheelLeft();
        else
        WheelRight();

    }

    WheelOld=WheelNow;
}

void WheelLeft(void)
{
    RightCount=0;
    LeftCount++;
    if(LeftCount==2)
    {
        EncoderCnt=2;
        LeftCount=0;

    }

}

void WheelRight(void)
{
    LeftCount=0;
    RightCount++;
    if(RightCount==2)
    {
        EncoderCnt=1;
        RightCount=0;

    }

}

网友B:
用软件做,MCU的响应速度要能跟得上

最好用中断,芯片的处理速度也要快一些.不太看好用51做这个(主要是从中断资源和运行速度考虑)

网友J:
2元钱

不贵啊:)

网友L:
查询采样速度在0.8T即可,关键T最小是多少.

网友M:
推荐用逻辑电路先做处理

推荐用逻辑电路先做处理

网友N:
做出来了吧,19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D:
我觉得消抖动比较重要

因为它是一个机械式的编码开关,抖动很利害.所以速度不能达到很快.

楼主:
咋地这编码器这么麻烦,没有中断,就做不出来了?

网友J:
只要处理器的速度足够快

用查询也可以做出来。

网友O:
这个东东性能好坏区别可大了

俺以前用过很多了,只有日本ALPS的好用

现在不知道国产的赶上没有

网友J:
我相信

这类东东的质量差别一定是非常大的

网友P:
哈哈

中断来了,判断io的电平,就那么简单。。。

网友A:
用计数器模拟一个外部中断吧

用计数器模拟一个外部中断吧,书上有说的

网友Q:

我是用定时中断统一去抖,在工作循环中调函数轮询IO的方式实现,当有转动发生的时候函数返回一个“转动”标志和转动方向,不动的话返回0。

网友R(2021-07-09):
这个东西要做好还真要点功夫,
常见问题不灵敏,太灵敏,经常误报,或者不报,快了不行,慢了不行,正反出错
很多导航的旋钮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