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芯睿单片机性能如何?

楼主(2007-07-17):
哪位兄弟接触过台湾芯睿的单片机?它价格很有优势,但不知抗干扰性能如何?

网友A:
供货怎样?

网友B(2008-12-13):
看过他的资料

看过资料,是抄义隆的,估计不会青处于蓝,但比义隆便宜0.1左右,如果是我,用在玩具等不是要求很高的地方,就是说几个月后坏了也没关系的地方,也可以用的,现在很多都是用义隆的开发出来,没问题了就找代替的OTP做了,便宜啊,现在成本就是收入啊.

网友C(2010-11-18):
路过:lol来灌水的...呵呵:lol

网友D:
要看你是什么样的干扰了。
毕业实习的时候用了半年Mikkon的IC,主要做一些智能小家电,后来觉得实在是没前途就没干了
只能用汇编,没有C编译器,似乎也没有可以转码的东东。
说实话性能不咋的,不过价格很便宜,相对来说性价比还算可以。
不过仿真器就不行了,会出现仿真结果很实际IC烧录效果不一的情况
如果做简单且成本低的的产品还是可选的。

网友E(2012-09-10):
指令跟PIC的差不多

网友F(2018-05-22):
引用 网友D:
要看你是什么样的干扰了。
毕业实习的时候用了半年Mikkon的IC,主要做一些智能小家电,后来觉得实在是没前 ...

您好!我们是mikkon代理。您说的不能用C语言编译的问题早已解决。另外现在有Flash跟touch  单片机。有机会可以了解一下。QQ:3561254470   TEL: 18503088884杨

网友D(2018-06-28):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们是mikkon代理。您说的不能用C语言编译的问题早已解决。另外现在有Flash跟touch  单片机。有机 ...

现在已经不做MC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