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共阳七段数码管引脚排列问题

楼主(2007-07-17):
请教一下Protues中共阳七段数码管7SEG-DIGITAL,7SEG-COM-CATHODE的引脚排列顺序是怎样的?在Protues中引脚没有标号出来。谢谢。

网友A:
自己加电试,很容易就试出来的,

日后遇到类似的就可以自己搅定了,如8*8点阵的.

网友B:
最好向数码管厂家要资料

正规在厂家肯定会有技术服务的。
如果实在找不到就像楼上说的试验出来。
用万用表测管脚,看哪段亮。其实也用不多少时间。

网友C:
自己试试

好玩兼学到本领

网友D:
试试

在软件上接个电源,挨个试,哪个控制哪段亮,自己看看就行了

网友E:
按照引脚,以此为abcbefgh

按照引脚,以此为abcbefgh